各位老师问一下怎样增大遥控距离?

楼主(2014-03-23):
网上想买一个钓鱼用的船(送钩用),商家改装过后说是能遥控300米,原来的是30米,但是比原价贵近200元,我自己有一个没改装过的玩具船,麻烦老师给出个主意,谢谢啦。(技术交流请勿谈论价格及购买方式,斑竹留)

网友A:
玩具遥控没必要

网友:
看看是什么频率的!然后做一个放大器就行了!200要被宰啊!!

网友:
感觉这东西不靠谱啊

网友:
换个好的遥控器

网友:
如果自己没有改装过玩具船,没经验,最好买成品。如果自己有能力改,网上买个4通或6通的模型遥控器,遥控距离肯定不止300米,便宜的不到200元。

网友B:
玩具的原厂遥控器本来就是几十块的最廉价货。如果换成300米以上的,基本也是半专业遥控器了。等于换个控是要200块钱。关键不知道他给你换的什么控。是玩具控装个放大器简单增幅一下还是直接给你换了一个半专业的遥控器

网友:
用433切糕

网友:
原装的不是2.4G控   论坛100+收个2手的6通控 一般都100-300米 这个船好像不是电调的 是主板的 还要买2个 小的电调  还有舵机不知道是不是独立的  要是独立的 就好改 不是还要买的舵机  里外改装也要200了 不过有好处遥控和配件以后别的上面也能用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id12150725   这个是我的  我用的天6    接收机改了天线距离400+(没具体拉距  大概试了下)  不过成本比较高了 一个遥控300+了   都下来超过1000了

网友:
就给你换根长点的天线。再说,钓鱼也用不到300米。30米也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具的原厂遥控器本来就是几十块的最廉价货。如果换成300米以上的,基本也是半专业遥控器了。等于换个控是 ...

就是换了根1米的天线

网友:
叫楼主换遥控器的有没有想过,买了控如何连接原来的调速、转向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具遥控没必要

钓鱼海竿抛投最多100米左右,所以现在用打窝船了。

网友:
还是在网上收个二手的控吧,比玩具实在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