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真那么神吗?

楼主(2014-03-23):
买了一套不到1000元的F450

F450四轴机架×1(尼龙+纤)

新西达30A电 调×4(含插头,热缩管)

新西达2212/1000KV电机×4(含插头,热缩管)

1045正反彩桨×2包(2正+2反)

升级 新款 KK PRO飞控板×1套

11.1V 25C 2200MAH 动力电池×1组

朋友一看配置就说按他的经念我的F450飞不起来.
结果还真没飞起来.
听说APM飞控很不错.都没有过炸机的.

现在重新改配

好盈天行者40A 无刷电子调速器
朗宇a2212 kv1400 天使系列无刷电机

APM飞控 2.6 6HGPS 带电子罗盘

APM飞控真那么神吗?

网友:
大哥,电机KV高了,用900的+1147桨。40A不需要,30A够了

网友:
玩过就知道

网友:
APM也没那么神--不炸机什么的,关键它是开源的。

网友:
飞不起来,是你没有调试好。你这个配置我以前就飞过。确保东西没装错,还有许多东西要校准,不然真飞不起来。

网友:
APM不神  是因为APM的性价比造成了一个神话  但省下的钱就得耗费大量的时间来折腾   能量守恒定律适用范围广啊

网友A:
人家 APM 的开发团队 一直在 努力中。。。

这不:新固件 V3.1.2 有了很大提高 —— 已经赶超

5000元的XX飞控。视频中飞机小幅度随GPS信号漂移

是完全正常的,要知道卫星在200多公里以外,大气层、
电离层的扰动,映射到90元的GPS上,飘个7、8米很正常。

视频中:这飞机也属于普通档次的飞机,其连杆的虚位等
会影响飞机的短时姿态稳定感。

最重要的是与5000元XX产品对比测试,必须用同一架飞机。
http://www.tudou.com/v/v9svOnctn8w/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 APM 的开发团队 一直在 努力中。。。

这不:新固件 V3.1.2 有了很大提高 ——  ...

"最重要的是与5000元XX产品对比测试,必须用同一架飞机。"

对比测试在哪里?   谢谢分享!

网友B:
APM会用才行。不会调参也就是一般平衡仪。会用就是神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会用才行。不会调参也就是一般平衡仪。会用就是神哦

你会调参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重要的是与5000元XX产品对比测试,必须用同一架飞机。"

同样的 这一架 500直升机,俺也装过 别人邮寄来 测试的 WKH

那 WKH 装上去,飞起来 提心吊胆 的,反而不如 APM 安心。

WKH 的锁尾:确实胜过 APM,气压定高也稍好于 APM

由于是提心吊胆的,所以上次试飞都:不敢 切GPS姿态模式。

这个周末:争取再来 把 WKH 给装上,拍录象,万一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 这一架 500直升机,俺也装过 别人邮寄来 测试的 WKH

千万别炸鸡.万一炸了.我备酒.

网友:
确实挺好 用mwc的路过 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千万别炸鸡.万一炸了.我备酒.

2月23号 之所以 格外小心:

是因为 APM 3.1.2 还没调试完毕。

现在 可以放心大胆的上WKH 炸吧:正好说明 WKH 臭

((当然,还是不炸更节约 哦:做好准备找 大疆 算帐))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月23号 之所以 格外小心:

是因为 APM 3.1.2 还没调试完毕。

APM 都有3.1.2了?  我刚买的2.6+6H GPS就过时了?还没到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APM 都有3.1.2了?  我刚买的2.6+6H GPS就过时了?还没到家.

  2.6 + 6H  已经是 目前 最好的了。。。

3.1.2 是 固件版本。。目前最新,也确实很棒。。

——楼下:怎么放置 就是 DIY 你自己的事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2.6 + 6H  已经是 目前 最好的了。。。

3.1.2 是 固件版本。。目前最新,也确实很棒。。

我买的APM2.6  6HGPS    GPS没有外壳与支杆    GPS一定要外壳与支杆吗?   如果没有外壳与支杆怎么放置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