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蝎子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4-03-23):
请问我用蝎子2221-8飞450斜齒應用多少T电机齒和电机進角多少,谢谢!!

网友A:
电机齿要看你的主齿是多少T的,官网上给的进角是5

网友:
对121T斜主齿,11T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齿要看你的主齿是多少T的,官网上给的进角是5

我用的是好盈电调沒有5,只有3.75和7那應該用那个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好盈电调沒有5,只有3.75和7那應該用那个好?

3.75时效率高,发热少,7时马力大,效率低,你自己根据不同情况调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75时效率高,发热少,7时马力大,效率低,你自己根据不同情况调整吧

明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