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会用DroidPlanner手机地面站,首用就炸鸡啊。

楼主(2014-03-23):
       一切正常连接好之后,航点也设置好了,我刚把控切到AUTO 飞机就跟火箭一样窜出去摔在马路上了,咳还是没做好功课啊,求指导。。

网友:
gps干扰吧

楼主:
这边是个刚拆迁掉的工地 周围啥都没有啊

网友:
apm 软件版本?

网友A:
在参数设置里面修改自动飞行速度等参数

网友B:
飞航点要设置高度速度之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航点要设置高度速度之类的吧。

是的 都设置过了

网友C:
航点设置完,你上传到APM,并且删掉手机上的航点,重新从APM下载确认上否上传成功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航点设置完,你上传到APM,并且删掉手机上的航点,重新从APM下载确认上否上传成功了没?

先把航点发送给APM 的 然后就打到AUTO,就飞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把航点发送给APM 的 然后就打到AUTO,就飞走了

发送之后,删掉手机上你设置的航点,重新从APM下载航点,检查并确认上否上传成功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这个很明显不是最新的……1.2.0对吧
最新版已经是2.2.4了
看开发者的网站,他已经不在Google Play商 ...

2.2.4 一开始用的 搞来搞去没成功就删了 用低版本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把航点发送给APM 的 然后就打到AUTO,就飞走了

确定,以及100%肯定,并且验证上传成功航点之后,在切AUTO之前,还要做一件事,那就是检查定点是不是一动不动。然后才能切AUTO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以及100%肯定,并且验证上传成功航点之后,在切AUTO之前,还要做一件事,那就是检查定点是不是一动 ...

那我估计就错在这句话上了    “检查定点是不是一动不动。然后才能切AUTO”

没有试定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我估计就错在这句话上了    “检查定点是不是一动不动。然后才能切AUTO”

该打,第十课怎么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该打,第十课怎么上的?

昨天去飞的  炸完鸡回来才发现老师讲了第十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估计就错在这句话上了    “检查定点是不是一动不动。然后才能切AUTO”

定点都不试就敢自动驾驶呀,LZ勇气可嘉呀!

网友(2014-05-21):
引用 网友A:
在参数设置里面修改自动飞行速度等参数

我的航点为什么写入不进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该打,第十课怎么上的?

求教,课程在哪里看?在论坛里怎么没找到?谢谢啦!

网友(2014-12-29):
请问在哪上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