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空M-八轴降落时自旋一周,恢复正常,自旋时遥控失灵,请老师指教问题所在!

楼主(2014-03-23):
悟空M-八轴降落时自旋一周,恢复正常,自旋时遥控失灵,(自旋时有掉落感)请老师指教问题所在!
起飞前一切检查正常。稍后上主控参数!给分析析。

视频

楼主:
先占个位,座等高手分析指点!

网友:
是不是又找不着北了?指南针校准一下试试吧!

楼主:
GPS偏低不?

网友:
低了,电池有可能会挡住指南针传感器工作

网友:
这么看 还真有点低

网友:
确实有点低,

网友:
我的电池也离GPS近,电池用铝泊纸包起来了,应该能降低干扰

网友A:
这飞机就是乱装一气。电池的导线离GPS这么近。你学过物理的话应该知道通电的导线周围是有磁场的,电流越大,磁场越强,大八轴的主电源线的电流达几十A,这么大电流的导线就在GPS边上,你说你的罗盘能正常工作吗?还有个就是大八轴的中心板这么小,要承受的力臂要有多少呀。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B:
磁力计模值超过2250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磁力计模值超过2250了?

磁力计模到底是什么,我 A2,为啥同一个地方,同样的配置,2次飞行的数据都有不同的

网友:
我以前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检测是一个电调不稳定,换电调后没问题了,电调发给好盈售后,检测受没问题,给重新刷了一下程序吧,就有发回来了,反正现在换了电调后没问题了,但是找坏电调很难很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磁力计模到底是什么,我 A2,为啥同一个地方,同样的配置,2次飞行的数据都有不同的

见: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D:
你这个是DJI的绿皮15000MA电池吗??????
能飞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DJI的绿皮15000MA电池吗??????
能飞多久???

空机不挂载差不多快2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飞机就是乱装一气。电池的导线离GPS这么近。你学过物理的话应该知道通电的导线周围是有磁场的,电流越大 ...

谢谢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机不挂载差不多快20分钟

不会吧,我的飞8轴,2分钟就3.6报警了

网友:
DJI的电池,用着需要靠人品啊,再把电池弄下边吧,买个S800的电池板

网友E:
的确装的是有点问题

网友F(2014-06-17):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的F550搭载悟空也出现同样问题。

网友G:
青岛的机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