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富斯9遥控的注意了!发现个大问题!

楼主(2014-03-23):
用富斯一年多了,刷了ER9X,一直很稳定,但是前段时间拆开发现内部主板上的7805发热,重新开关机又没事了,用电流表测正常发射电流120毫安左右,开机状态拔插高频头后电流一下飙升到400毫安,这时7805烫手,然后芯片供电不足遥控循环重启,买来后被我刷了很多次以为遥控坏了,然后新买了一个,用排除法发找问题后来找到问题所在,不是主板坏了,也不是高频头有问题,应该是遥控设计时本身有问题,新遥控也这样,高频头插口定义是从上往下顺序PPM输入,地,电源。如果开机斜着插,插针PPM信号先接触上,然后电源后接触就会出现电流飙升,平着插高频头没问题,大家以后注意,开机时候不要拔插高频头,问题找到了,还多买了一个新控,备用吧,那天控炸了就用上了,,

网友:
为什么开机的时候拔插高频头?

楼主:
126P发表于2014-03-23 11:28:49
为什么开机的时候拔插高频头?
测试失控返航偶然发现

网友A:
从来不敢开机时候拔插高频头。。。。。。失控返航,关控不行么

网友:
真是细心的玩家!

网友:
一般不支持带电插拔吧,这属于不正常操作,和关控没什么差别

楼主:
你们肯定都不用福斯把?

网友:
便宜点收了

网友:
我有个富斯9早就想刷机了可我不会啊,能帮我刷下机吗?

楼主:
88343639发表于2014-03-24 06:34:27
我有个富斯9早就想刷机了可我不会啊,能帮我刷下机吗?
你买个下载器,焊上线就行,没啥难得,网上也有教程

网友:
多了控,出了算啦。

网友:
这个算不上是问题吧,厂家研发应该不会考虑高频头热插拔的状态,出现这样只能算是个案,那东西不是优盘不是么,不过楼主很细心,还准确找到了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来不敢开机时候拔插高频头。。。。。。失控返航,关控不行么

不行,必须拔高频头才能确保发射机关机。
好比我们用手机的时候为了造成网络无法接通的假象,在待机状态下拔掉手机卡。哦,说错了,拔掉电池。

网友:
楼主你的富斯9遥控距离多少 你是飞多轴的吗  我知道你为什么拔高频头,因为这样恢复信号发射会很快,关机再开就慢了  对于没有滑翔性的多轴来说关机有点危险,我猜对了吗?

网友:
我玩模拟器的时候拔高频头

网友:
我高频头的插座和插针都坏了,我直接焊接的,现在是频对上了,就是遥控没反应,咋回事啊。?

网友B(2014-04-23):
控出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