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用甲醇油能用在甲醇飞机上吗

楼主(2014-03-23):
请教各位兄弟,车20%含量的甲醇油能用在甲醇飞机上吗?不飞3D

楼主:
另外,还请教一下,汽油和甲醇机油能混合用吗?主要目的,为了降低飞行成本

网友A:
车油貌似比较暴力,给飞机用压缩比可能不是很合适。
混汽油这个没试过。想省成本,中小模型改电,大模型上汽油,一般30cc的汽油机就靠谱了,只是马力比甲醇机差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还请教一下,汽油和甲醇机油能混合用吗?主要目的,为了降低飞行成本

甲醇油可以通用,但是汽油机油不能溶解在甲醇里,你可以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的解答,甲醇油和汽油混合2:1,试过无法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油貌似比较暴力,给飞机用压缩比可能不是很合适。
混汽油这个没试过。想省成本,中小模型改电,大模型上 ...

嗯…正有打算甲醇机改成气油机,甲醇油成本太高,飞一次几十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正有打算甲醇机改成气油机,甲醇油成本太高,飞一次几十块

1升十块钱,你玩一次用掉几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升十块钱,你玩一次用掉几升么?

我的4L  150元/桶  哪里有卖那便宜的油,告诉我一下,我就不换发动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4L  150元/桶  哪里有卖那便宜的油,告诉我一下,我就不换发动机了

自己兑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还请教一下,汽油和甲醇机油能混合用吗?主要目的,为了降低飞行成本

不要混,馬力會下降,要混就混試劑級甲醇及蓖麻油(硝基甲烷比例下降了,馬力同樣會下降)。從前我用工業級甲醇都很好玩,500ml賣5元,但現在工業級都加水了,全不行。

网友C:
車油的機油比例特別低,NOVAROSSI廠說明書教是10%,加了蓖麻油用於飛機或船沒問題,我專買車油用於船,加8%蓖麻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車油的機油比例特別低,NOVAROSSI廠說明書教是10%,加了蓖麻油用於飛機或船沒問題,我專買車油用於船,加8% ...

谢谢指点,我现在自配甲醇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我现在自配甲醇油

過獎了。想問你那裏可買到NITROMETHANE,我從來都沒買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另外,还请教一下,汽油和甲醇机油能混合用吗?主要目的,为了降低飞行成本

楼主真会开玩笑!
汽油怎么能和甲醇合在一起用呢?两者热值不同、燃点不同、燃速也不同。甲醇引擎用热火头点火,汽油引擎用火花塞点火,两种油不通用,千万别混合!!
不光是燃料,连配入的润滑油也是不同的,甲醇引擎燃烧温度高,需要用特种合成润滑油(以前用蓖麻油),所以价格才高。直接用普通汽油机用二冲程机油是不行的,不光没有润滑作用,而且还会导致发动机胶状积碳

车用油可以用在飞机上,但要根据实际情况更换热火头,一般换冷些的头。你拿车油飞飞机,这是奢侈的浪费!!

硝基甲烷添加剂,可以提高引擎动力和爆发力,能明显提高引擎爆发力和输出功率。还能有效降低引擎工作温度,这对散热条件较差的车和船用引擎很有用。对飞机来说,散热就相对没那么重要了。而且车、船引擎的转速要比飞机引擎搞的多,工作温度也高很多,添加硝基是必要的,飞机就不用加这高价的油了。

网友C:
如果油針調節準確,硝基甲烷完全燃燒(癈氣中含水蒸氣、二氧化碳、氮),不會降低機器溫度,只有當氮和氧在高溫下產生反應(氮氧結合),生成氮氧化物(NOx),這過程是吸熱的化學反應,才會降低溫度,硝基甲烷本身含氧,燃燒只會釋放氧(氮氧分離),釋出的氧會與碳和氫產生反應,不可能降低溫度,如果癈氣中含氮氧化物,即油針調節不準確,硝基甲烷沒有完全燃燒,表示在浪費硝基甲烷,馬力也未達最大。降溫一說聽聞已久,沒找到理論依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油針調節準確,硝基甲烷完全燃燒(癈氣中含水蒸氣、二氧化碳、氮),不會降低機器溫度,只有當氮和氧在 ...

由于能释放氧气,使用硝基甲烷含量高的燃料运行的时候空燃比更低(更富油),因此流经引擎的燃料和润滑油都会更多,能降低运转温度。
虽然温度降低,但硝基甲烷含量越高,燃烧更剧烈,对引擎机件的压力也越大,影响使用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真会开玩笑!
汽油怎么能和甲醇合在一起用呢?两者热值不同、燃点不同、燃速也不同。甲醇引擎用热火 ...

楼主不是开玩笑。
http://bbs.mx3g.com/thread-428760-1-1.html

网友C(2014-04-22):
引用 网友E:
由于能释放氧气,使用硝基甲烷含量高的燃料运行的时候空燃比更低(更富油),因此流经引擎的燃料和润滑油 ...

多數的外語網頁也這樣認為,有少數例外,是一些人的誤解,燃料進入量多了可以理解,更多的蒸發吸熱可以理解,能提供氧氣也可以理解,氧氣供給誰呢?是碳和氫,更多的碳和氫燃燒產生的熱,足以蓋過蒸發所吸的熱,有物理及數學可以證明硝基甲烷含量越高,引擎溫度也越高,除非物理定律及數學都是錯的,普通人用溫度計量一下也可以知道。

在成份沒有完全燃燒的情況下,氮氧結合的反應才會吸熱,氮氧本身在燃料份子之中,分解時放熱,沒有完全用光的氧,可以與氮結合成氮氧化物,放了熱又吸了熱,是零和遊戲。

這個論壇封建,不便在些提供資料,你私訊電郵地址給我,我電郵資料給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多數的外語網頁也這樣認為,有少數例外,是一些人的誤解,燃料進入量多了可以理解,更多的蒸發吸熱可以理 ...

欢迎讨论~
从化学反应放热的的角度来说是正确的。更多的蒸发降温吸收更多的混合气,更猛烈的燃烧使得燃烧后混合气的温度和压强也越大。宏观上引擎的扭矩也就增大了。
但引擎热不热,不完全看反应释放了多少热量,因为即使完全反应大部分热量也是随尾气排放到空气中。汽缸和活塞没有充分时间完全吸收反应产生的热量。
温度高低起比较大作用的是不参与燃烧的滑油的多少。富油运转下每次燃烧进入气缸的滑油也增多,这起到了冷却的作用。
如果是单独润滑的引擎能维持润滑油量恒定,那么硝基甲烷含量高的燃料必然导致更高的引擎温度。

PS 貌似需要加好友才能私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欢迎讨论~
从化学反应放热的的角度来说是正确的。更多的蒸发降温吸收更多的混合气,更猛烈的燃 ...

正確,當然是指機油比例固定的情況。

我看過數編外文都說,硝基甲烷含量升高,可降低機器溫度,都是一句話就完了,沒任何解釋,我亦曾經信以為真。

我有數編文章都是外語的(所以不便在此提供資料,封建只會降低模友的技術水平),運用各式物理、化學、數學理論解釋。

必須加為好友才可私訊,你看後加我,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