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几个现成的齿轮,怎么扩孔?

楼主(2014-03-23):
工艺孔都太小,要扩大一些。
车床怎么夹装才能尽可能保持同心度?
只有三爪卡盘,齿轮齿数是11齿,20齿,37齿。都不是3的倍数。

网友A:
上车床细心找正,卡盘不正可以垫点铁皮。。。。。。 车。关键是键槽不好弄。我用扁铲铲的。

网友B:
卡盘夹大铁盘 铁盘先弄好介个螺纹安装孔 车平铁盘 放齿轮于铁盘 尾顶尖插齿轮孔 OK 上 螺丝压板 压紧齿轮 开干 尾顶不正的话 就没法了
也是以前在5i看到的一个贴

网友C:
选块大于齿轮铁板,边缘加工3到4个打压板螺纹孔,用三,四爪固定后加工同齿轮内孔-样大小工艺孔。齿轮内孔与工艺板內孔用轴插入齿轮用压板固定到工艺板。ok!

网友D:
要精度,上四爪

网友E(2019-02-27):
上花盘用压板压再找正内孔后加工孔

网友F:
车开口环,套齿轮外径,即可三爪装夹保同心。

网友G:
坛友们还是很热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