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M怕振动或者晃动么?

楼主(2014-03-23):
为了不布线需要把PUM用好几层双面胶垫高,这样会有晃动,不知道对PUM工作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pmu : 好像是power manage unit  电源管理模块怕什么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u : 好像是power manage unit  电源管理模块怕什么震动

那就好办了 谢啦

网友:
沒影響直接貼上!

网友:
我前天出现这个问题了,就是飞上去1分钟样子,电池报警,飞机直接下来了,问大疆技术,说是电源模块震动引起的,返场了

网友B:
电源模块也怕震动?   真的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