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看这个发动机是多少级的?

楼主(2014-03-23):
朋友送我一台大脚车,发动机一拉就燃,跑起来非常爽,现在想把发动机取下来改成固定翼飞机用,不知行不行,请帮忙看看这个发动机是多少级的。

网友:
测量缸径和活塞行程不就算出来了

网友A:
发动机侧面应该有标记的

网友:
算了吧。车用发动机很重。功率大耗油。大脚1比10的一般用18级。1比8一般是25级。

网友:
车用发动机的话配减速器用大桨吧!车用的发动机输出轴比较短如果直接装桨可能不太好装,

楼主:
这个发动机重量34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侧面应该有标记的

发动机CARSON是什么牌子?

网友:
车用发动机不能用在飞机上

网友:
18级的,我有一个跟你的尺寸差不多

网友:
楼主 发动机送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