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买个fpv一套的!小白,求助啊!!

楼主(2014-03-23):
想买个
FPV
一套的,400左右,短卡用,都要买什么呢? 小白,,不懂啊!!

楼主:
快来帮帮忙啊!!!

网友:
至少需要套图传吧,我也是新手

网友A:
你的400是指什么?一套?怎么个一套法?包括显示吗?
车子用的不用那么好,因为车子的遥控距离一般都比较近

网友B:
表达都不清楚

网友C:
400你想干啥,连个飞控都木有

网友D:
哥们,预算太低~放弃吧! RMB400再是能工巧匠都不可能~

网友E:
同求整套 不用太贵

网友F:
上个5.8G图传就行 带个显示器 摄像头

网友G:
玩车只要 配5.8G 200MW图传模块自己焊接,配4.3显示器 就差不多了

网友H:
求大神给个新手入门的FPV装备啊。

网友I(2014-05-03):
我有闲置的图传加摄像头300元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6626&extra=page%3D1%26filter%3Dsortid%26sortid%3D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