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论坛首发 大疆精灵2电池拆解图

楼主(2014-03-23):
电池摔了一下 坏了  准备拆开修修  修不好就改成普通的电池用
拆开研究了下  修好了
电池由6片2600MAH 电芯组成
  MCU 估计是STM 32 或者   德州仪器的BQ系列电池管理IC
大疆怕山寨 所以把芯片打磨了

网友:
LZ有人发过了

网友:
这个和笔记本电脑的电池的电路板几乎是一个样的

网友:
应该是用库伦计来计算使用的电量的以及冲进的电量的

网友A:
求外壳和电路板或者那个取电的插头就可以了。本人phantom2电池两用,可以用智能电池也可以用普通电池。求外壳我可以伪造成智能电池那样安装。不然普通电池TX60电池安装不方便。

网友:
里面就是个开机和平衡充电电路,看来DJI只做精品

网友B:
以前有人做過換電池心結果失敗!容量電壓顯示異常

网友:
他发的是摔坏又修好的

网友:
有人发过

网友:
这山寨还是蛮有良心的,用颜色来区分

网友(2014-11-03):
咋拆开的?求图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人做過換電池心結果失敗!容量電壓顯示異常

应该和笔记本的一样 芯片断电后就会锁住

网友(2020-04-30):
引用 网友A:
求外壳和电路板或者那个取电的插头就可以了。本人phantom2电池两用,可以用智能电池也可以用普通电池。求外 ...

能教我不,我把两个电源模块都搞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