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姨子Zyx蓝灯常亮问诶

楼主(2014-03-23):
小姨子上蓝灯常亮但是左右旋转直升机尾桨有变化 可以锁尾。但是不是红灯亮才是工作正常的吗?在遥控上逆转设置上设置陀螺仪正向,小姨子就会变成红灯常亮,但是左右摆动直升机尾桨没有反应,是不是不锁尾?  蓝灯常亮可以用吗?
还有发现RX1002太大了,塞不进450的机身

网友:
如果FY没改硬件,
如果我没记错,
红长亮,锁尾模式,
蓝长亮,非锁尾模式。

网友A:
蓝灯可以是可以,但属于非锁尾模式

红灯状态下如果移动飞机,尾舵没有动作,要么就是感度太低了,要么就是你线接错了

“在遥控上逆转设置上设置陀螺仪正向,小姨子就会变成红灯常亮” 这个很诡异,估计应该是你线接错了导致的

网友:
应该是把陀螺仪感度线错接在接收的方向通道上了,重新看说明书,没搞懂之前别乱试机,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灯可以是可以,但属于非锁尾模式

红灯状态下如果移动飞机,尾舵没有动作,要么就是感度太低了,要么就 ...

我按照书名数上接了  可以还是这样。红灯亮不能锁尾  蓝灯亮可以锁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