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自保护焊丝吗

楼主(2014-03-23):
有人用过自保护焊丝吗 不锈钢自保护焊丝。
效果和用气体的有多大差别,用过的说说。

网友:
自保护焊丝,是不是电焊条啊?

网友:
    焊丝是不是中空的那种

楼主:
有药芯的焊丝,不是焊条

药芯焊丝又分为有缝和无缝药芯焊丝,无缝药芯焊丝的成品丝可进行镀铜处理,焊丝保管过程中的防潮性能以及焊接过程中的导电性均优于有缝药芯焊丝。
药芯焊丝按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分类方法。
按保护情况可分为气体保护(CO2、富Ar混合气体)和自保护以及埋弧堆焊三种。
按焊丝直径可分为细直径(2.0mm以下)和粗直径(2.0mm以上)。
按焊丝断面可分为简单断面和复杂断面。
按使用电源可分为交流陡降特性电源和直流平特性电源。
按填充材料可分为造渣型药芯焊丝(氧化钛型、钛钙型、氟钙型)和金属粉芯药芯焊丝。

网友:
和焊电焊的手法差不多

焊缝没电焊焊缝好看

听说用保护焊焊东西变形小

网友(2019-02-27):
引用 楼主:
有药芯的焊丝,不是焊条

药芯焊丝又分为有缝和无缝药芯焊丝,无缝药芯焊丝的成品丝可进行镀铜处理,焊丝 ...

层主解释的很专业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