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外置磁罗盘方向问题

楼主(2014-03-23):
看图说话:

有用过这个模块的吗?教教我吧
图中红色机臂为头
按部分卖家给出的说明,gps模块应该是图中红色箭头为头,按泡泡大神的视频测出蓝色箭头为头,实在不知道怎么搞了。求大神现身指条明路啊,拜谢!

现在自稳、定高、无头模式均测试正常,但是一开定点就迅速飘走(高度保持,飘的方向不固定)

网友A:
告诉你 L883模块的左边 就是指向机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 L883模块的左边 就是指向机头的

非常感谢
现在发现APM软件里可以设置的,随便怎么安装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现在发现APM软件里可以设置的,随便怎么安装都可以

最好不用设置咯

网友:
drore发表于2014-03-23 16:36:26

非常感谢
现在发现APM软件里可以设置的,随便怎么安装都可以
怎么设置?

网友:
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的就是 180的,在天线的下面~~

那就选N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