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锁尾的问题

楼主(2014-03-23):
我入模几个星期了,还搞不懂锁尾的含义,请问老手能为我解释清楚吗?

网友A:
弄架电直玩玩就知道了。

网友A:
入模几个星期应该是新手中的新新手,我练悬停几乎用了半年多时间才勉强练下来,其中炸机多次,换配件无数次。等不再炸机时,旋翼等主要部件虚位严重,整机震动严重,打算更换部件了

网友B:
不掰一架是搞不明白的。

网友C:
顾名思义就是让尾巴按照你的要求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顾名思义就是让尾巴按照你的要求运动。
请楼上的大师解释清楚!

网友C:
你可以看一下相关栏目的贴子,一定会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