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郁悶到死...飛越的東西

楼主(2014-03-23):
幫朋友修機, 把N年前的450PRO 改成450FBL .
當然是往飛越入手零件.

3包主軸之中, 有3根是彎的, 算了這不是問題.
加強FBL 旋頭2個橫軸膠軟硬不一, 抖了大半天才發現.......算了這是自己懶散沒重裝.
以下面這個會不會過份一點,
二套尾槳夾中, 第一套是中聯彎的.
第二套竟然是中心孔有問題...

這是什麼QC , 來來回回, 已經不是錢問題, 再下單來回郵費,以及浪費的時間可不只這點小錢.

网友A:
我买的250主轴也是歪的,我是确认收货以后才发现,以后买配件真的要认真检查再确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250主轴也是歪的,我是确认收货以后才发现,以后买配件真的要认真检查再确认。。

我买的450主轴也是歪的,懒得换,用榔头敲直用

网友:
飞越的配件这么差啊

网友:
我用飞越件,觉得还可以。

网友:
飞越除了主轴横轴传动轴,其他都可以,至少尾轴很不错

网友:
我新买的FBL 空机主轴也是弯的

网友B:
买国内厂家的配件真的要拼RP,神马孔开歪的、没攻丝的、缺工序的简直是小菜一碟。。。就是口碑较好的X人主轴我也试过同一包里歪2根,更不用说X丽的主轴两包全歪的记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国内厂家的配件真的要拼RP,神马孔开歪的、没攻丝的、缺工序的简直是小菜一碟。。。就是口碑较好的X人主 ...

相同遭遇

网友:
买的一套富丽尾传动轴回来 全部是歪的

网友C:
建议检查下小齿套是不是有薄厚不一的问题。我这段时间装了两台机遇到这个问题了。装好主轴加油看主轴不同心,换了还是一样,拆开检查才发现单向套一边薄一边厚。据说问题反映上去了,不知道是个案还是什么....

网友D:
国产山寨件真的不靠谱啊,蓦然发现我原来玩的Esky的配件很正规,虽然不是主流,但是做工真的没得说,最近被山寨直机搞晕了,换了件做了平衡就是他奶奶的震。。。还是esky的450省心,炸鸡换件就ok。。。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国产山寨件真的不靠谱啊,蓦然发现我原来玩的Esky的配件很正规,虽然不是主流,但是做工真的没得说 ...

同感,用国内厂家的配件只能数量取胜,多买一些然后挑着用组合着用,RP不是太差的话还是可以省钱的,毕竟这些配件都是白菜价了。有些老前辈为了省心,强调三轴必须用原厂的是有道理的。

网友:
飞越 主打 多轴去了。对于 我们玩直升机不重视了吧。飞越开始从山寨450做起,没有我们这几年的支持能做到今天?。看来是时候 我们联合起来抗议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检查下小齿套是不是有薄厚不一的问题。我这段时间装了两台机遇到这个问题了。装好主轴加油看主轴不同心 ...

可以說明一點嗎, 我不太明白是指那個位置呢.
這台機比例老, 本來就是飛越的,現在改成FBL 問題真的不是一般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国内厂家的配件真的要拼RP,神马孔开歪的、没攻丝的、缺工序的简直是小菜一碟。。。就是口碑较好的X人主 ...

都是省工錢人手開孔的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感,用国内厂家的配件只能数量取胜,多买一些然后挑着用组合着用,RP不是太差的话还是可以省钱的,毕竟 ...

這個嘛,我已經多買一點,但沒想到不應太出事O的還是會出事.
之前富麗的, 買了多套傘齒裝到亞拓的機上去, 竟然齒間太大沒合上,搞不懂以為掄了齒一樣,全新零件換上像N檔行車一樣.

网友:
有什么办法呢?不买就没得玩,买了就这质量,无语!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嘛,我已經多買一點,但沒想到不應太出事O的還是會出事.
之前富麗的, 買了多套傘齒裝到亞拓的機上去,  ...

虽然都是高仿配件,但是基本没有一家能做到100%兼容的,更别说各家之间的配件兼容了,很多时候要自己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我就买了一堆各式各样的垫片,推荐飞魔士的垫片,一包几十个慢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