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0首飞遇到的问题,帮忙看看!

楼主(2014-03-23):
                                                   第三张图片能发现飞机么??
配置:  飞越650(脚架加长了)
         恒力4822 690KV
         铂金30A
         NAZA V2
  昨晚装机,今日试飞,以前用的是兔子,实在受不了,狠狠心买了V2,确实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就稳定度而言)   带狮子3S 4200ma全重 1800G以上。
  试着并联两块狮子 3S 4200ma  GPS悬停12min,下来以后的电压11.2
问题:
  1.带着一块2200ma 的电池爬升到第三张图的高度(估计100M),下降时飞机特别抖(偶遇阵风?   下降感度? 还是什么问题) 并且机头向右有些偏转!  求解!!
  2.感度如图  ,感觉横滚和俯仰感度调高 和默认的125%没啥区别,感度有什么讲究!!  求解
  3.求各位推荐一下感度!!
  4.时间方面,各位有啥可以分享的?
来一段GPS 定点的视频(单人手机拍摄,画面抖动)

网友A:
不会吧,2块4200才12分钟

网友B:
感度低尽量不要用T插

网友C:
会不会是有马达座不水平  我碰到过这情况   机器还抖   兰州你可以检查下是不是  希望可以帮助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2块4200才12分钟

3S的,而且电池买了快一年了,下来电压1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度低尽量不要用T插

嗯,准备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有马达座不水平  我碰到过这情况   机器还抖   兰州你可以检查下是不是  希望可以帮助你

嗯,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3S的,而且电池买了快一年了,下来电压11.2

哦,难怪,我配的是8000MA 6S的,估计能飞多久?

网友:
感度可以在飞行中调,设置X1
下降是要慢,最好配合前后航线
有一个人帖子说的

网友D:
看楼主的浆好像是飞越的1255。如果是还建议换1238吧。1255的效率实在太低,

网友E:
脚架加长了到多少啊?期待换电池后的续航时间。挂的是gopro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难怪,我配的是8000MA 6S的,估计能飞多久?

不好意思i啊,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脚架加长了到多少啊?期待换电池后的续航时间。挂的是gopro吗?

就直接买的机臂的碳管,原装脚架碳管管壁特别薄,没挂啊,只是测试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的浆好像是飞越的1255。如果是还建议换1238吧。1255的效率实在太低,

好眼力,1255确实不行,安装也不方便

网友F:
楼主用的什么桨?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的什么桨?是多大的?!

飞越1255碳浆

网友:
换下桨,再看一下飞行 模式吧,感觉是模式的问题,你飞机用的是X模式,现在看起来好像是+字模式的样子!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2块4200才12分钟

我的两块4200的并联留空时间是14分钟
F450的架子

网友:
视频用手机拍的距离有点远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08214&extra=
你看看我的、也是一只手操控四轴点火一只手拿手机拍
还有就是感度你可以适当的慢慢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两块4200的并联留空时间是14分钟
F450的架子

450,才14min!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92469&extra=
F450上双电(4200电池)起飞重量是2073.5g
单电(4200电池)1746.6g、不上电池F450重1416.3g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眼力,1255确实不行,安装也不方便

我用1255和仿APC1238的续航时间差5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1255和仿APC1238的续航时间差5分钟左右

请问阁下是什么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阁下是什么配置

都是一样的

楼主:
也是690KV,3S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