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图传问题求教

楼主(2014-03-23):
本人新手  想问问老鸟 大虾门  5.8G  400图传 原配的天线  接收是显示一体机  5DB天线   近距离没有问题10米以内   8-10米开始雪花 飞机起飞后 更是雪花频繁  距离超过30米 根本就没法看了 (频道换了2个情况一样)
图传与云台3S供电  飞机4S 供电  控是2.4G   请教高手门 是什么原因 是天线的问题吗 如果是使用什么天线好一点 发射用三叶 接收用平板 还是。。。。请指教

网友A:
8-10米开始雪花应该是天线,检查发射天线是否连接无误。

网友B:
应该是图传频率没调好,我的5.8G 200mw的   隔3堵墙20米都有信号。。。

网友C:
检查天线的接头。是否安装拧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8-10米开始雪花应该是天线,检查发射天线是否连接无误。

谢谢  已经解决了 发射换了蘑菇  接收换了平板 500 一点雪花都没有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图传频率没调好,我的5.8G 200mw的   隔3堵墙20米都有信号。。。

谢谢  已经解决了 发射换了蘑菇  接收换了平板 500 一点雪花都没有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天线的接头。是否安装拧实

谢谢  已经解决了 发射换了蘑菇  接收换了平板 500 一点雪花都没有 感谢

网友D:
感觉是频点不对,厂家给的有点问题,普通天线不应该这么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频点不对,厂家给的有点问题,普通天线不应该这么烂

没错 换了个频点组合 后变更了天线 才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图传频率没调好,我的5.8G 200mw的   隔3堵墙20米都有信号。。。

一样,我在厕所个三堵墙,信号没什么影响,小雪而已,原配天线。估计没接好

网友:
楼主遇到的问题也是我之前遇到的问题,我都想退货了,后来有人建议我换频点,找到5.8G最接近的频点,问题立马解决,其实还是频点的问题,找到最合适的频点,当然换上天线会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