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9 开机故障_跪请达人指教

楼主(2014-03-23):
设备: T9CHP 72M
故障现象:电源开启后 电源指示灯暗淡伴着”滴“声直接黑屏
临时使用措施: 接上教练线 可以正常使用
请教达人 故障处理方法,谢谢

网友A:
用其它的電池試一下,可能電池有問題,如果試過不是電池的話,用一個穩壓電源,或用正常的電池串接一個電流錶,開控,正常電流應該是250~280mA左右,如果電流大了很多,那就是控有問題,需要修理.

楼主:
好的,今天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