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四轴第一次拍摄,摄像头没固定好,风大都成面条了。。。

楼主(2014-03-23):
凑合看吧。。飞到估计有30楼的高度了。最高的楼27层。

我在图片左上角。。。

我在图片左上角。。。

网友:
怎么是这样的

网友:
什么机器 什么摄像头,效果还不错

网友:
简易摄像头就这效果

楼主:
xcvbnm发表于2014-03-23 16:50:41
怎么是这样的
早上着急飞摄像头没固定好。。。

网友:
天气太冷了。大楼在冻得发抖

网友:
果冻严重

网友:
什么型号敢飞这么高

楼主:
3dbuild发表于2014-03-23 22:55:41
什么型号敢飞这么高
还是上星期那架jd385。加了fpv。加了200w的摄像头(那个109的是真的,比别的店便宜30哈哈,应该该也是模友开的)。换了更暴力的电机。哈博森原装56mm桨。刚才改成了哈博森原装桨改了摄像头支架,毫无果冻哈哈~碳纤维扎的支架。空机37.8g用的迷你t插 带700mah电池起飞56g。续航8分半。要是一直在27楼高飞的话6分半左右。三级风无压力。。。

网友:
可以把电机的地址发给我吗

网友:
Myth发表于2014-03-23 23:26:54

还是上星期那架jd385。加了fpv。加了200w的摄像头(那个109的是真的,比别的店便宜30哈哈,应该该也是模友开的)。换了更暴力的电机。哈博森原装56mm桨。刚才改成了哈博森原装桨改了摄像头支架,毫无果冻哈哈~碳纤维扎的支架。空机37.8g用的迷你t插 带700mah电池起飞56g。续航8分半。要是一直在27楼高飞的话6分半左右。三级风无压力。。。
我买了个用720电机的,3米高度,3级风,一吹就跑。。。

网友:
效果很好!你这个摄像头好像对焦很好,买来就是这样?

网友:
片還可以 .............

楼主:
harryzxc发表于2014-03-24 08:37:40
可以把电机的地址发给我吗
淘宝搜哈博森h107c摄像模块。200w像素109那家。

楼主:
3dbuild发表于2014-03-24 09:29:07
效果很好!你这个摄像头好像对焦很好,买来就是这样?
哈博森h107c的摄像头。

楼主:
lxvii发表于2014-03-24 08:56:40

我买了个用720电机的,3米高度,3级风,一吹就跑。。。
买8520空心杯。用哈博森原装的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