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ollo机架+apm2.6+6h+d10+超微型摄像头+600mw图传+飓风2212,新手装机晒图

楼主:
查看数: 8639 | 评论数: 72 | 收藏 3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组图打开中,请稍候......
发布时间: 2014-3-23 16:58

正文摘要:

新手入魔,潜水2个月,终于下单,前后花了3800,感觉没比商业机便宜多少,但享受了DIY的乐趣,上图上图。 首先说说机架,之前也有心理准备,看见坛 ...

引用 网友A:
够 紧凑

引用 网友B:
2212电机 用10a的电调 可以吗?
引用 网友C:
入手了,正好看看给如何配置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找一下狮子11.1v大容量锂电池4200MAH30C 处理一下刚好能塞进,就不知道是不是足量。2200感觉太小。
...

这个靠谱,下回买这个,谢谢!

引用 网友E:
不错,给力。。。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呃。。。我也是新手 潜水一周入了套二手精灵1+思狗+黑狗3,花去近5K。。。。。。为啥你这套这么便宜啊

APM开源飞控,最低只要260.00.不像商品飞控暴利还不能随便配。这个机架我飞控外壳都不用,直接泡沫胶。如果想用这个机架,不要买APM2.6,机架自带GPS外壳,带罗盘的GPS放不进。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啥安装图,osd和pm模块,接收器是塞电池边上的,那里有点位置,稍微用热熔胶固定一下。不过电池注意 ...

楼主找一下狮子11.1v大容量锂电池4200MAH30C 处理一下刚好能塞进,就不知道是不是足量。2200感觉太小。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
引用 网友H:
空警的感觉 支持DIY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呃。。。我也是新手 潜水一周入了套二手精灵1+思狗+黑狗3,花去近5K。。。。。。为啥你这套这么便宜啊

因为我摄像头才60块。。。

引用 网友F:
呃。。。我也是新手 潜水一周入了套二手精灵1+思狗+黑狗3,花去近5K。。。。。。为啥你这套这么便宜啊
引用 网友I:

还有,这机子10A的电调足够了。。。,我也试过8040的三叶桨,续航时间没有什么变化,但是稳定性反而要差很多,一直会偏航,换上普通8038碳桨就没有这问题了。。。拉高飞到过进400M高空,一切正常,最大的缺陷还是空间不够呀

引用 网友I:
这机子我去年就买了。。。用的NAZA-V2,啥都好,就是GPS布线难看了点,大量热熔胶解决内部空间不够的问题。。。,整机1100左右,2200电池飞行时间在8分钟左右,不带图传什么的1000左右重量,3.6V报警可以飞10多分钟,我用的2212 810电机 8038碳桨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K:
今晚完成12A电调的改装

呵呵,等待泡泡老师的具体测试!

引用 网友L:
土豪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嗯,是的,坑爹的设计,估计是为了防盗吧!所以我只装了两个螺丝来固定的,真怕电机会飞出来,还有震动, ...

今晚完成12A电调的改装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嗯,是的,坑爹的设计,估计是为了防盗吧!所以我只装了两个螺丝来固定的,真怕电机会飞出来,还有震动, ...

用2200的电池,估计只能飞5分。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M:
為何要破坏它呢?.........还有问,, 配件表中有些叫 固定板(圆型有孔的) 和 固定块 (金属,, 長方型的) 是 ...

因为开始接收机不通电,还以为是板子设计跟其他的分电板不一样,所以就干脆没有用。。。。。你这是QR350不是350 PRO上的吧?我没有买这些,自己想想办法,DIY应该可以的!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还有个头大的问题,市面上3S 5000电池,宽 高能进去,长度太长,电池门关不上了,除非买他自己的电池,39 ...

我也问了好多组电池的商家,很少有长度低于11CM的电芯,都是12.5CM,有的话也不是适合航模大放电用的,没办法,只有电池***了,刚组了2组 3S 5000mah的回来,现在不加电池、云台已经850g了,看来有些超重了,看那个ILFY的阿波罗1400g能飞起来,我这个估计也要上1400g了,等待装好试飞

楼主(2014-03-24):
引用 网友N:
10a电调可以么?

只能上10A的小电调了,位置太小,不过10A的也够了~

网友:
拍的不错,友情帮顶!各位大大关注下问题

网友:
待MINI APM出来,类似机架要火!

网友J:
哈哈,我前两天也准备搞这个机架来玩的,可惜都说没货,搞了个QR350 PRO ,同样,里面空间太小,手里只有铂金30A,电调塞不进去。。。。。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K:
LZ 你这个机架的电机安装孔是16*19的吗?买了个QR X350机壳,可他的电机安装孔是16*18的,常规电机安装不上 ...

呵呵,我也刚买了个QR350 PRO的外壳,发现同样的问题,目前只能安装两个螺丝来固定电机,希望到时候电机不要飞出来了。。。。。。。

网友:
楼主发点视频上来哈

网友M:
请问 LZ,, 有APM飞控下 设備的安裝图 (OSD,, 电池) 吗? 因為曾有过裝一部與LZ的机机一样的设想...........

网友K:
引用 楼主:
只能上10A的小电调了,位置太小,不过10A的也够了~

LZ 请教几个问题
1、用的是多大的电池?
2、空机不带电池多重?
3、一块电池飞下来,电调是不是很烫?

楼主:
引用 网友J:
哈哈,我前两天也准备搞这个机架来玩的,可惜都说没货,搞了个QR350 PRO ,同样,里面空间太小,手里只有铂 ...

不是吧,没货啦?那我摔烂了就没得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 LZ,, 有APM飞控下 设備的安裝图 (OSD,, 电池) 吗? 因為曾有过裝一部與LZ的机机一样的设想........... ...

没有啥安装图,osd和pm模块,接收器是塞电池边上的,那里有点位置,稍微用热熔胶固定一下。不过电池注意尺寸才买,刚好塞得下格氏和花牌那个尺寸的2200毫安时,如果松动的话,用热熔胶在电池槽那里打一些

网友O:
这个机架貌似经常见,淘宝搜的话什么关键字呀

楼主:
引用 网友K:
LZ 请教几个问题
1、用的是多大的电池?
2、空机不带电池多重?

2200毫安时的电池,24*34*100毫米
不带电池不到900克
还没正式场外飞,不知道烫不烫,但是idea-fly官方的飞机也是用这种电调,我结合自己的电机算了一下,3S电池不到50%油门就悬停,100%油门也就9A电流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机架貌似经常见,淘宝搜的话什么关键字呀

apollo机架,不过考虑清楚哦,位置相当窄

网友:
机架帅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apollo机架,不过考虑清楚哦,位置相当窄

我一向都是自制机架的,打算用这个的外形来参考一下

网友K:
引用 楼主:
2200毫安时的电池,24*34*100毫米
不带电池不到900克
还没正式场外飞,不知道烫不烫,但是idea-fly官方 ...

谢谢LZ的数据,买了套外壳,正不知道好盈10A能不能承受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谢谢LZ的数据,买了套外壳,正不知道好盈10A能不能承受的了

泡泡老师偏爱三叶桨呀!

网友P:
1.osd提示low rssi是神马意思??

    遥控器信号强度,这个要接收机功能支持才行,601是不支持的,支持的话可以接在APM的A0~13端口,然后设置一下就OK了,或者直接在MinimOSD里关掉这个提示。

2.飓风电机有一只貌似阻力比其他的大,每次都先停,有影响吗??

    有影响,首先你要确定是电机的问题,断电了手动比其它的电机都慢就可以确定是电机的问题,电机如果不调好会让机机起飞时顺时针或是逆时针的旋转,具体会使机机哪个方向要看这个电机的转向了,电机顺时针,机机逆时针转。电机处理起来也好搞,应该是两边垫圈有毛刺使轴太紧,轻轻的在轴的两边敲敲应该可以搞定,注意是不要拆开电机,直接在轴两头敲,如果不行,就麻烦了,要拆开用虎钳之类的搞了。

3.抗震用的是泡沫胶,席梦思不够位置装了,泡沫胶能行吗??

    泡沫胶好象干了发硬吧,应该不行。

4.机架半密封了,APM里面就不用塞黑色海绵了吧??

    这个当然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1.osd提示low rssi是神马意思??

    遥控器信号强度,这个要接收机功能支持才行,601是不支持的,支持 ...

太感谢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偏爱三叶桨呀!

不是偏爱,
你有没有算过,多大的电池,多大的电机,应该用多大的桨,用三叶还是二叶

网友: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V2216 KV900 9045三叶桨,用好盈10A,3S电池,好盈10A是还会烧掉。
当小白亏呀

网友K:
试过 该电机在4S 1145桨的情况下,起飞重量1400克,18分钟 好盈30A ,电调没温度。
换用3S的电池,三叶9045,10A电调,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1.osd提示low rssi是神马意思??

    遥控器信号强度,这个要接收机功能支持才行,601是不支持的,支持 ...

呀,轻轻敲了几下,感觉好些了,也不影响飞行,以后磨着磨着应该会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是偏爱,
你有没有算过,多大的电池,多大的电机,应该用多大的桨,用三叶还是二叶

当时是这么弄的:首先我是外观控,先买机架再说,接着只有3S的电池才能塞进去,然后算了估算了重量,看了一下飓风的参数,发现9寸桨悬停比较靠谱,就下单了。三叶的也考虑过,但发现选择范围比较小,就没留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试过 该电机在4S 1145桨的情况下,起飞重量1400克,18分钟 好盈30A ,电调没温度。
换用3S的电池,三叶9045 ...

你是老手,艺高人胆大,等你来当小白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没货啦?那我摔烂了就没得换了。。。

呵呵,这个不用担心,只是那几天断货了。。。。我等不及了,就搞了QR350。。。。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谢谢LZ的数据,买了套外壳,正不知道好盈10A能不能承受的了

哈哈,泡泡老师,我也买的这个机架,还没完全装好,发现空间太下了,电调好赢30A的装不进机臂,只能塞肚子里,假组装了哈

网友M:
引用 网友J:
哈哈,泡泡老师,我也买的这个机架,还没完全装好,发现空间太下了,电调好赢30A的装不进机臂,只能塞肚 ...

弱弱的问一下,, 组这个机売是否也要买那塊帶UBEC的分电板和那些固定片,, 固定块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M:
弱弱的问一下,, 组这个机売是否也要买那塊帶UBEC的分电板和那些固定片,, 固定块的?{:1_ ...

你说的是这个电源板吧?
我觉得可要可不要,我是买了的,光这一个板子就65,觉得不是很划算,完全可以用普通的KK分电板代替,可能还要看你用的什么电调吧,如果电调带UBEC,可以不需要这个,我手里只有铂金30A,通电后发现接收机没电,怀疑是板子问题,后来才知道铂金30A不带UBEC,接收机需要另外供电,这个板子已经被我破坏了。现在就被我当做一个加固的固定板用在,飞控粘上面。

网友M:
引用 网友J:
你说的是这个电源板吧?
我觉得可要可不要,我是买了的,光这一个板子就65,觉得不是很划算,完全可以用 ...

為何要破坏它呢?.........还有问,, 配件表中有些叫 固定板(圆型有孔的) 和 固定块 (金属,, 長方型的) 是否也要买來才能組好这机売? 谢复

QR X350-Z-04固定板
QR X350-Z-05固定块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哈哈,泡泡老师,我也买的这个机架,还没完全装好,发现空间太下了,电调好赢30A的装不进机臂,只能塞肚 ...

电机是放上去的吧?他的电机安装孔是16*18的,而我们的电机安装孔都是16*19的,装不上去,我是另外钻孔装上去的
试过好盈天行者20A,好盈30A,DJI 30A ,都不好放,看来只能用好盈10A,现在最担心的是10A电调太小,又没有散热片,会烧掉炸机,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你说的是这个电源板吧?
我觉得可要可不要,我是买了的,光这一个板子就65,觉得不是很划算,完全可以用 ...

还有个头大的问题,市面上3S 5000电池,宽 高能进去,长度太长,电池门关不上了,除非买他自己的电池,399一块。

网友J:
引用 网友K:
电机是放上去的吧?他的电机安装孔是16*18的,而我们的电机安装孔都是16*19的,装不上去,我是另外钻孔装 ...

嗯,是的,坑爹的设计,估计是为了防盗吧!所以我只装了两个螺丝来固定的,真怕电机会飞出来,还有震动,觉得那个机臂有点软,你自己开孔强度够么?感觉那个电机座有点单薄,我没敢开孔,可以的话我回去也扩孔试试,毕竟4个螺丝肯定比2个要安全。 我手里只有铂金30A ,没办法,只有塞肚子里面去了,反正电池也放不进去,除非放2200或2600的电池还能放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还有个头大的问题,市面上3S 5000电池,宽 高能进去,长度太长,电池门关不上了,除非买他自己的电池,39 ...

我也问了好多组电池的商家,很少有长度低于11CM的电芯,都是12.5CM,有的话也不是适合航模大放电用的,没办法,只有电池***了,刚组了2组 3S 5000mah的回来,现在不加电池、云台已经850g了,看来有些超重了,看那个ILFY的阿波罗1400g能飞起来,我这个估计也要上1400g了,等待装好试飞

网友J:
引用 网友M:
為何要破坏它呢?.........还有问,, 配件表中有些叫 固定板(圆型有孔的) 和 固定块 (金属,, 長方型的) 是 ...

因为开始接收机不通电,还以为是板子设计跟其他的分电板不一样,所以就干脆没有用。。。。。你这是QR350不是350 PRO上的吧?我没有买这些,自己想想办法,DIY应该可以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嗯,是的,坑爹的设计,估计是为了防盗吧!所以我只装了两个螺丝来固定的,真怕电机会飞出来,还有震动, ...

用2200的电池,估计只能飞5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嗯,是的,坑爹的设计,估计是为了防盗吧!所以我只装了两个螺丝来固定的,真怕电机会飞出来,还有震动, ...

今晚完成12A电调的改装

网友J:
引用 网友K:
今晚完成12A电调的改装

呵呵,等待泡泡老师的具体测试!

网友I:
这机子我去年就买了。。。用的NAZA-V2,啥都好,就是GPS布线难看了点,大量热熔胶解决内部空间不够的问题。。。,整机1100左右,2200电池飞行时间在8分钟左右,不带图传什么的1000左右重量,3.6V报警可以飞10多分钟,我用的2212 810电机 8038碳桨

网友I:
还有,这机子10A的电调足够了。。。,我也试过8040的三叶桨,续航时间没有什么变化,但是稳定性反而要差很多,一直会偏航,换上普通8038碳桨就没有这问题了。。。拉高飞到过进400M高空,一切正常,最大的缺陷还是空间不够呀

网友F:
呃。。。我也是新手 潜水一周入了套二手精灵1+思狗+黑狗3,花去近5K。。。。。。为啥你这套这么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呃。。。我也是新手 潜水一周入了套二手精灵1+思狗+黑狗3,花去近5K。。。。。。为啥你这套这么便宜啊

因为我摄像头才60块。。。

网友H:
空警的感觉 支持DIY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啥安装图,osd和pm模块,接收器是塞电池边上的,那里有点位置,稍微用热熔胶固定一下。不过电池注意 ...

楼主找一下狮子11.1v大容量锂电池4200MAH30C 处理一下刚好能塞进,就不知道是不是足量。2200感觉太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呃。。。我也是新手 潜水一周入了套二手精灵1+思狗+黑狗3,花去近5K。。。。。。为啥你这套这么便宜啊

APM开源飞控,最低只要260.00.不像商品飞控暴利还不能随便配。这个机架我飞控外壳都不用,直接泡沫胶。如果想用这个机架,不要买APM2.6,机架自带GPS外壳,带罗盘的GPS放不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找一下狮子11.1v大容量锂电池4200MAH30C 处理一下刚好能塞进,就不知道是不是足量。2200感觉太小。
...

这个靠谱,下回买这个,谢谢!

网友C(2014-12-15):
入手了,正好看看给如何配置

网友B(2015-02-05):
2212电机 用10a的电调 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