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做这个复杂的木头匣子

楼主(2014-03-23):
最好带花纹的木质,胡桃木,橡木,榉木,最长边176mm,要100个。您负责雕刻制作木牌,我负责粘合,拜托各位大神了~~~

正面

正面

背面(揭掉背板)

背面(揭掉背板)

侧面(揭掉侧板)

侧面(揭掉侧板)

网友:
有详细图不

网友A:
有点像老式照相机,呵呵

网友B:
我以为是抽油烟机呢

网友C:
美国黑胡桃木做,估算木材一个都要20块钱。工钱嘛,50都不嫌多。
把每个零件的形状尺寸都发出来看看。帮你估算下。QQ聊149580281.

楼主:
有详细图的,每一块板的详细图纸全部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老式照相机,呵呵

您眼光很毒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是抽油烟机呢

呵呵,有点儿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美国黑胡桃木做,估算木材一个都要20块钱。工钱嘛,50都不嫌多。
把每个零件的形状尺寸都发出来看看。帮你 ...

qq已加您

网友:
做佛珠的木料从哪里能买到

楼主:
顶一下,希望能找到解决方案~~~

网友D:
真的50都不嫌多。

网友E:
看标题,猜想你想要百年之后的小木房子呢,进来一看,不是的

网友F:
有雕刻机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的50都不嫌多。

您可以帮我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标题,猜想你想要百年之后的小木房子呢,进来一看,不是的

是个小小房子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雕刻机很简单。

恩,分解开平面图,就可以做了,雕刻好,然后一块一块的拼起来,

网友G:
这个我完全可以做,不过只有水曲柳,843147581空间相册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我完全可以做,不过只有水曲柳,843147581空间相册

水曲柳也行,不过最好不要用指接板

网友:
无拼接,无疤节原木才

网友:
可联系我,QQ1048552629

网友:
20元材料恐怕不够吧

网友H:
不做榫卯结构就容易了,我现在只有20mm厚的红橡。QQ378963800

网友I:
白杨 松木 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做榫卯结构就容易了,我现在只有20mm厚的红橡。QQ378963800

加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白杨 松木 不知道行不行

白杨木质细密的话也可以

网友G:
这个匣子的难度之一,要保证每类木板厚度刨光后误差控制在0.5mm以内,(这个普通压刨做不到,普通砂带机做不到),难度之二,各块构件的长度同样误差控制在0.5mm以内,(否则不能任意一块构件装配在任意一个匣子上,或者直接无法组装),其它裁口构件,使用手持电动工具无法保证精度,木材含水率同样不能忽视,至于使用雕刻机来做,直接行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匣子的难度之一,要保证每类木板厚度刨光后误差控制在0.5mm以内,(这个普通压刨做不到,普通砂带机做 ...

我看您说的很有道理,我本来就是打算出CAD图纸,然后数控钻头雕刻,不知这样加工起来,难度是不是会降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杨木质细密的话也可以

估计没有细木质白杨  果树长的慢估计大多是细质木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