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穷人OSD问题

楼主(2014-03-23):
请高手指点,用穷人OSD与大疆的NAZA M Lite飞控搭配,能否实现利用大疆本身的gps数据呢?如果可能该怎么把gps数据传给OSD呢?还是一定要单独配穷人OSD的gps?

网友A:
把NAZA替换为APM或者MWC即可。

论坛上有许多关于APM自动PID,或者MWC钉钉子的贴子,可以参考一下。
如果是MWC,使用穷人OSD需要改一下代码,论坛上也有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NAZA替换为APM或者MWC即可。

论坛上有许多关于APM自动PID,或者MWC钉钉子的贴子,可以参考一下。

谢谢!但naza岂不是就废了?不划算啊,刚买的,哈哈哈。谢谢啦!

楼主:
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不行!!死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