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自动调参 AUTOTUNE 始终不能启动,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4-03-23):
APM 自动调参 AUTOTUNE 始终不能启动,是什么原因啊?
1.接收机输出已经1900了大于1800了!!!!
2.已经在ALTHOLD模式啊!
3.接收机下限975
4.已经选择使用7通道是自动调参功能。

网友A(2014-05-05):
請問該問題解決了嗎?
我目前也遇到類似問題...
我設定第8動選擇auto tune切控無作用(先開定高後再開第8動也一樣無作用)
但第8動如改設auto時是可切換的
知道如何處理的飛友請幫忙協助告知~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該問題解決了嗎?
我目前也遇到類似問題...
我設定第8動選擇auto tune切控無作用(先開定高後再開第8動 ...

先要自动微调!再是AUTOTUNR 或是先设置7通道SAVE TRIM.

网友:
謝謝回覆~下班後調整測試~感謝您

网友:
遥控器所有微调归中

网友:
大家好~
請問飛友apm 第7動與第8的切換設定
目前我的飛控第7動與第8的,只能設定auto 與la n d,其它模式皆無法設定
較正後控的數值如下(正確數值是否要在1100~1900)
CH6   低965  高 2074
CH7   低965  高 2074
CH8  低965  高 2074
(補充第6動裡面的功能也都無法設定)

感謝您的熱心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