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呀!!!!!怎麼連不上

楼主(2014-03-23):
上了紅米手機,但連不上vbar 軟件,籃牙已經配對.
求教導!!

网友A:
好像是需要ROOT的

网友B:
不需要root,那个root的意思是根菜单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困扰好久了。让我对换的接头也对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C:
这手机连不上正常,换个别的牌子!就好了!

网友D:
S4表示能正常连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4表示能正常连
我的S4却连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