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K8,还是金鱼尾,还是...

楼主(2014-03-23):
不知道到底是那里的问题K8金鱼尾治不了.机机震动悬停500左右,突然最大油门1200.稳定下来了800内.尾波箱换过轴承.尾轴换了N根.尾舵机和尾推组非常顺滑(包括尾夹)斜盘一点问题没.问题是尾巴一直锁不了....30的感度尾巴轻轻的左右摆.感度慢慢望上调尾巴的摆动频率随感度升高而增加.根本就停不下来.以前用GP750棍子一样的感觉找不到了.锁尾舵机也是同样的N590虽然不是神舵但以前也算锁得住.现在同样用这个舵机尾巴一直摆...莫非真是我RP问题?遇到有问题的K8?

网友:
图片不错~~收了

网友:
换尾桨夹轴承

楼主:
  有打算换带换带推力轴承的尾浆夹  过两天换了在试下吧
希望能解决

网友:
好技术!!!!!!!!你不是吧

网友:
主要是楼主心不在航模,刚想美女去了

网友:
偶是看图片来的!

网友:
换一套冰人尾巴试试吧

网友:
换尾波箱整个

网友A:
继续排吧楼主,我的也是现在换了亚拓尾悬疑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排吧楼主,我的也是现在换了亚拓尾悬疑组就好了

我就没想明白人家2000多的震动同样爽飞啊。震动的确来自尾波箱。不装委浆甲300装上浆夹500。单800的震动怎麽都该爽飞啊。要这点震动都算大我都有退的打算了…想当年用gp750尾巴那个稳啊!炸机无数尾巴就是没金鱼过

网友:
我的3GX的也是一拉油门就金鱼尾,忍了

网友:
我的经验告诉我,K8要的是速度,所以舵机越高速越好,整条尾螺距系统稍有阻力影响舵机速度其它陀螺没问题但在K8就不行了,宁可顺滑到有虚位也要足够顺滑。

网友B:
好胸 好腰 好腿 话说我的450今天出去试飞 震动强到左右摆了 在空中不停的抖 然后ZYX就断电重启了  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因为震动的原因呢

网友:
我没有看到标题~也没有看到内容~~我承认我是进来看图片滴~

网友:
震动值在正常范围,我第一感觉是要换个舵机试试。要么不花钱的方法先把舵机的球头移到最里面那个孔试试,应该能改善点。看尾巴是否顺畅,先取掉大桨,取掉舵机球头扣。给个20%左右油门,这时用手拉动尾舵机拉杆,看看一松手是不是L臂马上回中。当然不通电也可以直接看看松紧度如何。

网友C:
我的也是K8震动快3000了,尾巴锁得一根棍棍!先换舵机试试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K8震动快3000了,尾巴锁得一根棍棍!先换舵机试试再说。。。

你用的什么舵机?我打算用215锁尾看参数不比那些锁尾神舵差。力量也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舵机?我打算用215锁尾看参数不比那些锁尾神舵差。力量也够

我用银燕的9258,也用215试过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胸 好腰 好腿 话说我的450今天出去试飞 震动强到左右摆了 在空中不停的抖 然后ZYX就断电重启了  怎么回事 ...

何止好胸 好腰 好腿啊,我看哪都好。

网友D:
已我的经验震动主要来自尾管传动和尾桨夹的不平衡,锁尾舵机力量速度不够也有影响但是不至于比前者的影响大
说说我的经验吧,希望对你有用,肯定会修好的,机械的东西要有些耐心嘛
尾传动弯了,或者说尾管里的那颗轴承不在中间 试着用502把轴承固定在中间慢慢的把尾传动推进去 或者干脆再加一颗
再检查一下传动部分,转转主旋翼看看是否有异样的响声 如果有肯定是某个齿轮或者某个结合部分不好
最后看看尾管是不是插的太紧的,尾管不需要插太紧不然会弄弯传动轴 插紧之后稍稍拔出一点点会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我的经验震动主要来自尾管传动和尾桨夹的不平衡,锁尾舵机力量速度不够也有影响但是不至于比前者的影响大 ...

谢谢,我忘了说是皮传的机机。不好意思。我也估计问题尾浆甲和舵机上。等换舵机在看了

网友E:
一路乐淘淘发表于2014-03-24 09:08:36

我用银燕的9258,也用215试过可以的!
这个舵机可以飞?

网友:
25776348发表于2014-03-24 09:52:22

谢谢,我忘了说是皮传的机机。不好意思。我也估计问题尾浆甲和舵机上。等换舵机在看了
既然皮传,主要在尾桨夹和波箱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舵机可以飞?

应该是可以的,想更靠谱点就直接515级别的吧!

网友:
检查一下尾撑杆,我之前也是金鱼尾,后来发现尾撑杆震动导致,绑紧尾撑杆症状消失。

网友:
楼主这大妞真不错。还有就是我的500油门50的时候飞机震动的很厉害,再推就没有了,想问问技术哥们帮我分析一下啥问题

网友:
给楼主一个建议,更换成速度快、力量足的锁尾舵机后,进行K8设置时,在“尾部旋转翼菜单里”对“停止增益A、B”和“扭矩预设补偿”进行适当设置,反复调试具体数值,应该可以找到适合你的机子的设置。

网友:
福利图啊

网友:
我的450现在也被弄的头疼啦,我的480没问题,尾舵机是ds525
450用powerHD3688,有金鱼尾啊,我感觉可能还是震动引起的吧

网友:
美女5000包邮收了

网友:
没忘福利不错。

楼主:
球头往舵机盘里面移了一个孔位有改善,但还不是一根棍.看来问题还是在舵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