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aza lite的gps不会安装,请帮忙。谢谢!

楼主(2014-03-23):
折腾了近两个月的四轴现进入设备安装调试阶段了。如下问题求解。谢谢!!

关于GPS的安装,看了说明书,没有看懂。所以,发上来请大家帮忙解释下。

根据自己的理解,做了个90度的垂直俯视图。图中大白点1和大白点3分别是主控的位置和GPS的位置。箭头指示方向为机头前进方向。主控的横轴、纵轴与GPS的横轴、纵轴分别有两个交点,分别命名为2和4,按照我对说明书的理解,调参软件里的x、y、z数值填写如下:X=点2和点3之间的距离,Y=点3和点4之间的距离,那么,Z这个数值是怎么填写的呢?还有,就是怎样去区分到底是填写正数还是填写负数呢?

请看下图:

还请大家根据上图详细说明下这里是怎么设置的。谢谢!!!!

网友:
坐一块跟你学

网友:
这个超级简单啊,1-2为正  1-4为负   距离自己用尺量一下就OK

网友:
这个飞控都不会装...

网友:
LZ应该是没高中毕业,以前高中文科数学就学了空间坐标系的了。额还是看泡泡的视频吧

网友:
你所标的1-4(或2-3)为X值,数值为负;你所标的1-2(或3-4)为Y值,数值为正。至于Z值,GPS在主控上面(高于主控)数值为负,在下面(低于主控)数值为正。不过,感觉你的图画的有些画蛇添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看泡泡的教学视频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7746&page=1

谢谢帮忙,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