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画的雕刻机,龙门件加工中,X\Y轴双轨道,发上来大家给找找毛病。

楼主(2014-03-23):
我的移动龙门双轨道雕刻机,无动力主轴,准备用来啃钢,不知行不行。

Y轴的25园轨

Y轴的25园轨

画图就是为了看看结构

画图就是为了看看结构

丝杆都没画,双轨道

丝杆都没画,双轨道

网友A:
不知要到时候我才可以用SW画出这样的图纸

网友:
Y轴 下面 圆轨,上面滚珠线性滑轨?那圆轨放这里 基本就是脱裤子放屁了,,,可以去掉了,,,不知道LZ什么意图,也可能我没看懂。。。。

楼主:
主要是尝试下双导轨,感觉可以消除些龙门震动吧,机械方面知识太少,都是从头学,业余爱好嘛。

楼主:
高手给多提提建议。谢谢

网友:
光轴完全可以去掉。 线规规格大一个型号完全就可以了。建议线规弄二手的小日本。 看这个结构 应该是用钢材做吧。 已经很多你这个版本的成品雕刻机了。 用来啃钢 没事

网友:
仔细看了 你是移动龙门。 这个线规滑块的安装也忒差了吧。

网友B:
把 那俩圆轨 去掉,光两根导轨 想弄平行都不容易,你还整四根导轨,首先Y轴底座加工难度加大,然后安装调试也麻烦。而且那两根圆轨就你图上画的,起不了什么作用,倒是觉得你应该把Y轴立柱俩侧板与线轨滑块连接的那块板搞厚点,并且加强角落的强度。。。。。。

网友:
没看明白,龙门和滑块是靠什么连接固定的

楼主:
龙门和滑块连接板准备焊接,只是用SW画焊接不会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 那俩圆轨 去掉,光两根导轨 想弄平行都不容易,你还整四根导轨,首先Y轴底座加工难度加大,然后安装调试 ...

底座上的两根25圆轨原来就有,底座是铸铁的,本来就是雕刻机台面机身。只是没有立柱、龙门X轴和Z轴。

楼主:
X\Y轴线轨是THK20的,z轴THK15的方轨。

网友C:
个人意见,要是我搞,双丝杆,降低龙门高度,换来效率和Z钢性,只做雕刻机,放弃4,5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意见,要是我搞,双丝杆,降低龙门高度,换来效率和Z钢性,只做雕刻机,放弃4,5轴

你说的没错,当初我也想降低立柱高度,放弃4轴,但最后我还是保留增加4轴的高度,D一台雕刻机真的不容易,如果再选择我会选择商品雕刻机,费的人力物力财力远远超过了一台成品机。

楼主:
双丝杆的话,d这台机的成本会高不少,我选的丝杆Y轴是双螺母的,X轴是C1级的,Z轴是个单螺母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双丝杆的话,d这台机的成本会高不少,我选的丝杆Y轴是双螺母的,X轴是C1级的,Z轴是个单螺母的。

看到C1丝杆,我笑了。。。。。。。。。。。。这个丝杆恐怕你这机子造成了,还换不了一条丝杆的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C1丝杆,我笑了。。。。。。。。。。。。这个丝杆恐怕你这机子造成了,还换不了一条丝杆的钱。

人家是用的曾经的C1吧,至于现在剩下C几了,未知而已

网友D:
楼主看来没做过机子,第一台机子就想移动龙门大行程,还能啃钢,是否自己有加工条件 ,如果没有加工调节,加工费很贵,你做下来不如买一台成品机便宜,光轴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最好不要,还有X轴丝杆的安装方式通过底下和Z轴链接,犯了大忌,老老实实把两条导轨中间开孔链接把。还有你这Y轴丝杆到龙门的拖板这么长,传动到龙门的形变控制不好,会震动。
还有做过机子以后大家就知道。我现在宁愿选择上银和Tbi的全新导轨丝杆也不选二手的洋垃圾,买正品的TBIC7丝杆绝对满足你的要去,我说的是TBI原装丝杆+螺母,不是国产螺母配TBI丝杆,新的备货充足维修代换什么的都方便,精度已经保证了,洋垃圾要碰运气,一般是碰不上,造机不要上来就追求高精度,精度不是靠加工,很大一部分是机身和装配的问题,几百公斤的东西你想追求实际加工的1丝的精度,难,打表是一回事,加工起来是一回事,振动等等等等,商品机动则几T的机身不是乱浪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看来没做过机子,第一台机子就想移动龙门大行程,还能啃钢,是否自己有加工条件 ,如果没有加工调节, ...

确实是我D的第一台JJ,啥经验都没有,这台JJ台面本身就是铸铁雕刻机机身,带25园轨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看来没做过机子,第一台机子就想移动龙门大行程,还能啃钢,是否自己有加工条件 ,如果没有加工调节, ...

支持这位朋友关于丝杠导轨的选择,我也是最近设计雕刻机才去钻研丝杠和导轨的,学习完了,对洋垃圾敬而远之。

这个链接送给楼主参考

http://www.shhiwin.com/download/index2.html

另外,我个人认为固定单立柱或固定龙门强度比楼主目前设计要好,行程和强度精度是鱼肉与熊掌,起码业余制造来说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要到时候我才可以用SW画出这样的图纸

下个视频教程看看,快则两个星期,慢则两个月定行了!SW并不难

网友:
楼主对机械制造及修理应该有几年功夫,想法与实际需多考虑诚实后,还需考虑技协加工能够保证另件参数要求!床身回火及冰冻化处理需要多次,方能降低温度对材料变量!切记!祝您早日制造出合格产品!

网友:
强烈同间20楼,光杆不能用的。。还有啃钢不如用一个模具电主轴,直接上,用损耗后再加上无动力主轴还可以挺一阵子,对于楼主经验积累有一定的缓冲作用。。

网友:
     我以前也做了一台与楼主类似的JJ,现在正准备也将其加上直线导轨,材料年前已经备好,还没动手制作。我现在才开始学习SW软件,上周才装好,还在学习软件不会用,我把那个主菜单不知怎么拉下来了,现在不知道怎么恢复到默认状态。麻烦楼主给说下好吗??还有,你用这个软件出图,编程用的是什么???

网友E:
     我以前也做了一台与楼主类似的JJ(见我在这里发的帖子)。现在正准备也将其加上直线导轨,材料年前已经备好,还没动手制作。我现在才开始学习SW软件,上周才装好,还在学习软件不会用,我把那个主菜单不知怎么拉下来了,现在不知道怎么恢复到默认状态。麻烦楼主给说下好吗??还有,你用这个软件出图,编程用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也做了一台与楼主类似的JJ(见我在这里发的帖子)。现在正准备也将其加上直线导轨,材料年 ...

主菜单被拉下来了,不太明白什么意思,不行双击一下主菜单就恢复到原样了,至于编程出刀路软件有很多,你可以查查,常用的出浮雕的有ATRCAM,  SW也可以出刀路,需安装插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菜单被拉下来了,不太明白什么意思,不行双击一下主菜单就恢复到原样了,至于编程出刀路软件有很多, ...

   是我没表达清楚,我上图说明下,麻烦给我讲下怎么还原,还原那个插件是啥名???在那里可以下到,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我没表达清楚,我上图说明下,麻烦给我讲下怎么还原,还原那个插件是啥名???在那里可以下到,谢 ...

点被你移出来的工具条右上角的按钮

网友:
引用 网友F:
点被你移出来的工具条右上角的按钮

   谢谢回复,已恢复了

网友:
PROE画图怎么样       编程要用什么。。。。。。。。。。。。。。。。。。。。。。。。。。。。。。。。。。。。。。。。。。。

网友:
感觉画蛇添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