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问题,跪求老鸟解答,

楼主(2014-03-23):
刚装完机机,在屋里试下wkm磁罗盘校准,来回波动开关灯一直在闪,就是不变紫,试了好多好多次才变一次。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还有个问题 设手动、姿态、GPS、失控返航,手动,姿态和GPS占了很小的一段,而失控保护占了很大段,这个怎么调呢?是不是磁罗盘校准和这有关系,谢谢谢谢

网友A:
你好,请问你用的是什么遥控器,需要调节通道行程,ENDPOINT ,见到三档开关 拨动时调参的 Gps 成蓝色,表示当前 GPS 模式下

楼主:
用的14sg。设置都好了、失控保护占据了一大格,手动,姿态,gps占了一点,怕影响飞行。。

网友B:
校准罗盘时 来回波动开关 取决于你最后一下落在哪个位置上 你再试试 就明白了

网友C:
楼主你好,来回切开关LED模式转换灯一直闪也就是已经设置ok,需注意的是6-10次就停止,次数少了或者一直切换不停止也是会导致无法进入的。
连上调参检查三档开关切换滑块可以正确的对应三种模式就可以的。

楼主:
说明书不是说变紫灯才算今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