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 电池的续航时间 进来看看吧

楼主(2014-03-23):
打算弄dji的云台 dji的图传 挂狗  精灵2的电池可以飞多久啊

楼主:
还有加了mini  osd

网友:
13-15分钟

网友:
20%  我可以到17分左右
1280G

网友A:
原来精灵装了这些之后时间缩短这么多、那我飞18-20min还算长的了DJI F450机架   自制机架续航时间20-22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精灵装了这些之后时间缩短这么多、那我飞18-20min还算长的了DJI F450机架   自制机架续航时间20-22分钟 ...

用的是什么电池啊 这么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什么电池啊 这么耐用

富力3S 25C 5000
自组的  5200

网友B:
为什么俺不能发新帖子呢,借贵楼问个问题
刚入手F550套装,花了几个小时组装好飞起来了,几个问题咨询下高手:
(1)感觉没以前精灵稳,姿态模式起飞后就向一个方向飘,GPS模式会稳在一个范围内,但左右飘的厉害,上下也不是特别稳,在同样的地方以前精灵很稳的(精灵被别人飞丢了);
(2)套装含H3-2D云台,但没法装在550架子上,售后说用3M直接粘到架子上,是这样么?
(3)飞行时间问题,用以前精灵的3s 2700电池只能飞三四分钟,挂了两块这样电池三四米高度悬停也不过6分钟。重量没称,原装的那些东西,云台,狗3和图传还没上,请问是原来电池不行了,还是550套装留空时间就是不行呢。刚买了4S 5000电池还没收到不知到时候会会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俺不能发新帖子呢,借贵楼问个问题
刚入手F550套装,花了几个小时组装好飞起来了,几个问题咨询下高 ...

感度什么都要调试、没飞过六轴、你最好找找飞6轴的都用多大的电池、1800g起飞重量应该比较妥当、每轴300g电机以2212为标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俺不能发新帖子呢,借贵楼问个问题
刚入手F550套装,花了几个小时组装好飞起来了,几个问题咨询下高 ...

550的留空时间不行,我的起飞2300g,4s 5100mah8分钟,4s 6200 11分钟

网友:
DJI phantom 2   H3-2D、 miniosd  aomway1W图传 黑狗三,确实13-15分钟,不超过17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550的留空时间不行,我的起飞2300g,4s 5100mah8分钟,4s 6200 11分钟

谢谢,550自己也太重了,只挂了4S5000电池,狗三,云台,蓝牙地面站接收端就2050g了,图传不敢继续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