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vision图传

楼主(2014-03-23):
精灵2vision图传有时总犯佧,不时图像定住,录像功能自动启动,求教这是怎么情况?

网友:
换手机吧

网友:
必须得换

网友A:
把手机预览参数调低 320*240 试试,这样回传数据流小一些

网友B:
不是手机问题,我的图传也时不时卡!以前还好…

网友:
应该不是手机问题,我也出现卡。试用过多种手机

网友:
安卓就这德性,苹果会好些

网友:
有可能是你手机wifi设置的问题,设置成效率最高最费电的情况应该可以改善,把cpu什么的降频设置都取消掉。

网友:
我的也是最近才出现这种情况。苹果4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手机预览参数调低 320*240 试试,这样回传数据流小一些

请教 精灵2vision竟然不支持地面站吗

网友C:
注意WIFI中继器的方向指向会影响图传效果。

网友D(2014-12-01):
引用 网友C:
注意WIFI中继器的方向指向会影响图传效果。

请问这个中继的天线方向 是顶部那块空白的区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中继的天线方向 是顶部那块空白的区域吗?

鞭型天线辐射最强方向应该是与天线相垂直的方向。

网友:
是你手机APP自己设置的失控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