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 NEW V120D02S和M120D01

楼主(2014-03-23):
谁知道NEW V120D02S和M120D01这两的主轴 主齿 伞齿 尾轴 倾斜盘是否能通用?
M120D01上定向固定座的作用?

网友A:
尾轴通用应该问题不大,主大齿和伞齿如果只用同一型号的D02S的或M120D01的主齿和伞齿也应该能用,倾斜盘由于受到主轴型号影响,所以要么跟着整个旋翼头一起换,要么不换,不过M机和老02的老式主轴是2MM的就只能配2MM孔的老式倾斜盘,现在D02S的新式主轴已经升级到2.5MM直径主轴,所以从强度来说大多数人会选择用新D02S的主轴配套倾斜盘、旋翼头、桨夹、横轴之类。改装下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本坛有位某大神关于M120D01、V120D02S小机的改装可作参考,不过是要有点动手能力的。正贴已经很老了难找,只找到了副贴,先可以看着,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了改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id8371519pid837151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轴通用应该问题不大,主大齿和伞齿如果只用同一型号的D02S的或M120D01的主齿和伞齿也应该能用,倾斜盘由 ...

new v120d02s的机身太弱了,我想换成m120的碳纤机身,尾轴可以

网友:
那个贴子就是改的M120D01的方案,但是现在贴子我是找不到了,迟些再找找

网友:
在哪弄的,楼主土豪

网友:
支持,我也有需要通换配件!

网友:
M120的齿較細...V120的較粗

网友:
用美嘉欣T05下大齿盘...可通用

用美嘉欣T05下大齿盘可通用

用美嘉欣T05下大齿盘可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