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新装机架,四飞三炸,我滴娘啊……不过我有好运气

楼主(2014-03-23):
H4新机,680的。
好盈30a铂金
朗宇x4108s  480kv
力牌 4200mah  30c    飞行时间约13分钟
naza v2
华 d10

装机历尽坎坷,久经调试,还差点因为碳板短路把整机烧了……真是好事多磨啊。装好之后总共试飞四次,有三次炸鸡,我不得不感慨人品之爆发!下面就总结一下

第一炸:用了零度飞控。本人在帝都,不知零度的特殊限制(五环内gps定位后自断动力),在姿态模式下起飞后,gps定位成功,约十几米高度,机器瞬间失去动力,直坠地面。由于飞场选择的刚刚翻过土的草坪,非常松软,所以零损失。

第二炸:夜飞。  果断抛弃零度换了大疆。 晚上九点左右,在小区内玩耍,由于高楼林立,gps搜星一只在五颗到六颗之间,非常不稳定,只得全程姿态模式飞。非常稳定非常开心,可就在这时,遥控器响起低压报警,我赶紧开始降落,可是降到大概三层楼高度时,遥控关闭,失去信号。机器失控保护,开始迅速爬升。我心想机器根本没有gps信号,那失控返航肯定就是扯淡了……所以赶紧重启遥控器夺回控制权。大概在六层楼高度,重启遥控,动力全停,开始自由落体,看不清姿态,掰杆解锁马上推大油门,机器歇着划出曲线,夸的一声重重坠地。跑上去检查,零损失。心中感慨真是福大命大啊。

第三炸:今天下午。空旷飞场,练习航线,真是爽飞啊。得意之时,机器一抖,分析运行轨迹,应该是打到了某人的风筝线。保持稳定大概十秒时候,坠向地面,一片尘土飞扬。风筝主人非常镇定,开始收线(线已被切断,根本不准备要风筝了)。我跑上前去检查,发现风筝线缠绕在M2桨上,裹得严严实实,而那风筝还在天上飞。唤来风筝主人,剪断线后各回各家。初步检查,脚架碳管断裂,只需要全部裁短就可以继续使用。不禁有感慨福大命大啊!

我准备给我的h4,命名黑猫了,不知道会不会有九条命啊,哈哈哈哈~~~~

三炸之后分析原因,只有一条,完全得益于h4机架的设计!H4采用飞越的折叠卡扣,卡扣向内,冲击地面时,受力的轴都会被撞脱卡扣从而吸收了大部分能量,保证了机身的安全完整。不得不感慨设计的巧妙啊。机器我已修好,这两天继续出去耍,也祝大家爽飞!

楼主:
每次炸鸡都老慌张的去检查了,忘了拍图

网友A:
楼主和我的架子应该是一样的。说实话, 这个H4比较一般。抗扭太差。过几天打算换回X650

网友B:
自己打板 用2mm厚纯碳板就结实了!

网友C:
话说你遥控器报警到关机时间有点短啊..我都是报警还会再飞一块电池才换掉遥控器的电池呢...不过有风筝的地方最好别飞..或者确认好风筝线的位置..远离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和我的架子应该是一样的。说实话, 这个H4比较一般。抗扭太差。过几天打算换回X650

我还没上摄像设备,所以感觉不出来震动情况,有可能将会面临果冻问题吧,等我都安装了试试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打板 用2mm厚纯碳板就结实了!

考虑把中心板换成厚些的,不过没有图纸,加工的难度我没有什么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你遥控器报警到关机时间有点短啊..我都是报警还会再飞一块电池才换掉遥控器的电池呢...不过有风筝的地 ...

恩是啊,接受教训了。调高了报警电压,以后出去飞也得多长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没上摄像设备,所以感觉不出来震动情况,有可能将会面临果冻问题吧,等我都安装了试试再说。

抗扭的话是因为轴距大了..你可以试着多加两根铝柱固定..应该会好一些

网友:
炸出经验了

网友D:
哈哈 真是人品爆发啊  幸亏损失不大,昨天我夜航一下  8000电池 23分钟 ,开始调机时候找个草地或者麦田踏实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 真是人品爆发啊  幸亏损失不大,昨天我夜航一下  8000电池 23分钟 ,开始调机时候找个草地或者麦 ...

嗯,果断草地。桨都削进土里一半了。可见土地松软的好处。
我测了一下,4200的电池好像13分钟左右

网友:
LZ的运气好,多炸几次就有经验了,起飞前多检查,少出故障

网友E:
时速66.72   炸别人房顶  上下碳纤版碎了   卡扣全爆   APC全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时速66.72   炸别人房顶  上下碳纤版碎了   卡扣全爆   APC全断

厄……你太惨烈了……

网友F:
这个是。你的问题了

飞场不安全。安全调试没做好

这些都是安全起降的前提。好好的检查。任何可能的细节。找个安全的场地。不然机架撑不到50次起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你的问题了

飞场不安全。安全调试没做好

嗯的确是

网友D:
昨天晚上我的差点也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昨天晚上我的差点也炸了

快说来听听,每一段故事说不定都是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