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调参软件遥控通道监测老是0到1之间跳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3-23):
如题,NAZA V2调参软件里面的通道监测老是0到1或者0到-1之间跳动,重新校准也没用 ,请问是什么原因?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A:
跳舵,正常的遥控摇杆轴承磨损后会出现这种情况,我的华坑D10也是这样
滑块不跳出绿色区域就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跳舵,正常的遥控摇杆轴承磨损后会出现这种情况,我的华坑D10也是这样
滑块不跳出绿色区域就没事

我的也是D10,方向通道偶尔会跳。哎……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B:
其实你把遥控器关掉也是会有轻微的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把遥控器关掉也是会有轻微的跳动。

应该不是吧。。。

网友C:
14sg默默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sg默默的飘过

土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舵,正常的遥控摇杆轴承磨损后会出现这种情况,我的华坑D10也是这样
滑块不跳出绿色区域就没事

控是刚买不久的来着

网友:
我不是什么土豪 省钱是用更多钱的前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吧。。。

你可以试一下,反正我的不开控在查看界面也是可以看到1-2的跳动的,但不影响飞行。

网友A:
有钱还是换个好控,多好的飞机都会丢 但总能提控回家

网友(2014-05-03):
引用 网友A:
有钱还是换个好控,多好的飞机都会丢 但总能提控回家

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