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s在飛行中自動上升很快是什麼問題!!!

楼主(2014-03-24):
如提,今天飛02s,在沒有加大油門時,飛機突然的上升的很快,馬上收油門下來一下繼續飛,偶爾又自動的大螺距上升了,感覺是沒什麼轉速的,為何會這樣呢,求助!

网友:
舵机扫齿了

网友:
对,舵机扫了,还有一个可能是舵机固定松了。

楼主:
是掃齒了,但換過齒後再飛仍然有這問題出現,在沒有通電的情況下推動舵臂,情況是卡住不能動的,是什麼問題呢?請教!!!

网友A:
换齿后舵臂中立调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齿后舵臂中立调了吗

不是這個問題,而是用手試圖推動齒輪,是不能動的,但通電後可以打舵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這個問題,而是用手試圖推動齒輪,是不能動的,但通電後可以打舵控制!

舵机通电是推不动的,要断电后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通电是推不动的,要断电后推。

我的意思是在沒有通電的情況下,有一個舵機是推不動的,為何會這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在沒有通電的情況下,有一個舵機是推不動的,為何會這樣!

那就应该是卡齿了。不过奇怪,你通电不是没事?通电听到的声音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应该是卡齿了。不过奇怪,你通电不是没事?通电听到的声音正常吗?

齒輪有換過,通電後打舵有點卡的!

网友:
齿轮没装好

楼主:
能發覺電位器推不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發覺電位器推不動!

我上次出现过同样的问题,发现是某一个齿轮装反了,所以加上舵机壳后会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上次出现过同样的问题,发现是某一个齿轮装反了,所以加上舵机壳后会卡住。

我的不是漿反了,而是電位器移位了,現在問題解決了!入乜了四個ds37準備用三個替代原厰的,但要改動機身一下,但手痕得很,先飛飛吧,遲些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