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充电器配的扩充板充电对电池的影响吗?

楼主(2014-03-24):
随A6
充电器
套的扩充板可同时充4块3S的
电池
,比插在机上充多了2块,但不知对电池是否有影响.有用过说说

网友A:
既然设计成这样。而且是3s小电 应该不会影响吧

网友B:
应该影响不大,并充相当于增大了电池的容量,但是每片电池的电压差不能超过0.1,其实是比较鸡肋的功能,只有一种情况会用到,就是你的2个电池从3.85从保存电压开始一起充到4.2;
上次充了2个4s,明显慢了将近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