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所谓环形机架的优异

楼主(2014-03-24):
最近流行所谓的环形机架,某大神认为环形机架稳定,并且比别的机架飞行速度更加快,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邓爷爷说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途径。但是实践必须要建立在合理的数据分析,而不是自认为现象就是如此。这里我给大家降降温,也让小白能少些折腾,如有不足,请狠狠的指出问题所在。
  环形机架真的能高速飞行吗?
  答案:假的
  A为飞机向前飞的水平动力,B为多轴向前飞行的真实方向动力,C为多轴的重力
  那么就根据我们初中学习的知识解答问题:多轴要高速飞行,就需要A的动力线很长,那么很容易解答出问题了,B线需要足够长,AB角度需要足够小,C线需要足够短,致使A线为水平直线。
  但事实是什么呢?多轴高速飞行是需要AB角度的,并且多轴也是有重量的,那么我们的计算就会相对要复杂一些了,但是这都不是问题,依旧可以用上图来解决问题。
  根据多轴飞行的姿态来看,我们假设多轴是保持一个固定角度来进行高速飞行,那么上图中的AB角度就固定值,所以我们的B线就必须足够长才能保证A线值变大,并且B线值也受C线位置的变化而变化。C线向左移动越多,也就加大了B线值,从而使B线的动力更大。
  所以由上面计算可以得出,环形机架其实根本不能使多轴高速飞行,使多轴能高速飞行的秘密其实就是,多轴的重心靠前,多轴动力充足,异形机架就是如此。

  环形机架真的很稳定吗?
  答案:假的。
  其实多轴和直升机是一样的道理,做好多轴的平衡,机架的刚性足够,你的多轴也可以很稳定,早期黑羊不也是舵机云台吗?并且现在所谓的环形机架,其实就是《工》字机架的变形而已。并且构造并不是很好,相信大家还知道实体三角形是不会变形的,但是这类所谓环形机架构造就明显缺陷了,四边形是变形体。。。

  环形机架真的很好吗?
  答案:一般,翻我的文章吧,我解释过的就不再解释了。还是那句老话,炸机后,你能迅速找到配件,不被商家套牢自己的选择,并且修复时间快的机架,才是好机架。当然也有人会要求携带方便。

  环形机架真的没有用处?
  答案:喜欢折腾的人,很有用处,新手小白,还是少走这样的弯路。

网友:
遇到科普帖子。支持实践。支持技术讨论

网友:
好帖!分析非常到位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貌似力学没有学好。受力分析不怎么对。

网友A:
明显论点不是根据论据推出的,是主观臆断的。论据不足,甚至错误!LZ为了证明论点是正确的,弄了一些理论出来,不是理工大学毕业的,估计实难辩其真伪。
你如果真想有理有据地说明道理,你就应该拿“口”形的结构、风阻等,与“X"形的结构、风阻等进行飞行动力学对比,如果让大家口服心服知道口形多轴风阻大于、前飞动力小于X形,才行。你只说了一个多轴通用的螺旋桨前倾产生前飞水平力和向上的升力两个分力的道理,这个道理适用于所有多轴,跟环形结构有什么关系?!!有点故弄玄学的味道!

强度方面,你同样没有比较,更别说实质性的比较。x形、米形、H形等等,都是悬臂梁结构,理工科大学《结构力学》你学过吗?考了多少分?  悬臂梁结构在任何结构设计里都要极力避免的,这是地球上的真理。口字形或日字形结构的结构强度、抗震性、共振非耦合度在同尺度同材料情况下,分别是悬臂梁结构的12.87倍、7.21倍、5.37倍。

大家要明辩!我坚守对程老-金源乐智的尊重!

网友:
支持大神些的技术探讨,楼下继续补充

网友:
6楼是明白人...

网友:
结构稳定有很多种方法,现流行的环形对于小些的四旋翼结构足够稳,还不重,所以才有好效果

网友:
接着讨论,这种文章好。

网友:
不知楼主做没做过环形机架,只是做些推论是不行的,建议您把几种机架都做出来对比一下,再***据。

网友B:
四边形机架的扭力变形在理论上就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更多,这是原理硬伤

环形机架我做了,非常好,晚些时间我整理好资料就会发帖

网友C:
其实要说稳定结构的话三角形才是最稳定吧..环形在我看来和普通的H没啥区别..只不过把中间的碳管挪到两边..要是中间也用碳管连接还会多出一两根碳管...
而且玩多轴总纠结于强度不会很无聊嘛..sk的看着多结实高空掉下来一样碎...我觉得够用就好..尤其喜欢木头的..木头本身的结构就会有效的吸收缓解振动...
而且炸鸡的时候机架解体也会吸收冲击..我之前的三轴机臂不是固定死的..炸鸡的时候机臂向后折回去..接过电机和浆都没事..但是电池还是飞出去了..
所以太纠结这些没啥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要说稳定结构的话三角形才是最稳定吧..环形在我看来和普通的H没啥区别..只不过把中间的碳管挪到两边.. ...

不过环形也不是全没有优点..至少组装省事..组装出来肯定是正方形..但是对于携带之类的...太不方便了..

网友:
都是技术高手,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论点不是根据论据推出的,是主观臆断的。论据不足,甚至错误!LZ为了证明论点是正确的,弄了一些理论出 ...

你所要的答案,我想我的文章已经解释过了,不管什么机架,刚性足够,飞行平衡做好,也能飞出平稳的姿态。我认为在多轴飞行器中,所谓的风阻,其实没必要讨论,因为多轴的优势在于稳定和操作方便,而不在与高速飞行,不过我认为固定翼倒是可以讨论下风阻问题。关于你说的强度,我觉我没必要上图…毕竟这是侵权啊…哈哈!不过总得来说,那个所谓的环形机架使用粗管和细管也是有差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要说稳定结构的话三角形才是最稳定吧..环形在我看来和普通的H没啥区别..只不过把中间的碳管挪到两边.. ...

算是碰到明白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边形机架的扭力变形在理论上就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更多,这是原理硬伤

环形机架我做了,非常好,晚些 ...

难得钓爷来拍砖。钓爷那机架见过,比四边形的那个机架构造要更好些,因为你是正三边型的。三边型在生活中是最稳定不易变形的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是碰到明白人了。

一直这么觉得...要说抗扭的话...环形并没有优势...

网友D:
谁说的环形机架能提高飞行速度!!环形机架只能提高机架刚度,稳定性高,抗炸,减少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谁说的环形机架能提高飞行速度!!环形机架只能提高机架刚度,稳定性高,抗炸,减少损失。

抗炸?减少损失?提高刚度?你确定是这样的吗?觉得你可以找找原作者环形机架的炸机图,好像损失有点严重。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做个对比测试就知道了嘛!

网友:
就炸鸡而言,
再结实的机架炸鸡多多少少都会对机架造成一定的破坏,轻则变形,重则直接摔断,重新买配件又得花不少钱,环形机架四角是用水管弯头连接的,再看看老程的炸鸡图,炸机只是连接处的弯头断了,维修成本低,而老程也说过此结构即便是炸鸡也最多是弯头断裂而不是昂贵的碳管,或着电子设备。

网友:
楼主说要实践出真知...不过貌似说了半天也大部分是推测的。没有什么说服力,不过我喜欢环形机架不是因为楼主说的那些观点,只是单纯觉得好看而已

网友E:
我纯新手一个,之前买的是普通的450机架,铝合金机臂,在试飞的时候经常炸鸡,炸多几次铝合金机臂直接都歪了,学着老程做了环形机架,虽然还是经常炸鸡,但是机架依然坚挺,没有任何变形。
而且环形机架成本低,制作很简单,重量比我的普通机架轻了150g,而且DIY起来也很简单。稍微有点动手能力的都可以做
作为一个新手,我看中的就是环形机架,便宜,结实,重量轻。
再补充一句,实践大于理论。

网友F:
楼主哪里找来的命题?
其实环形机架和悬臂机架最大的不同是震动差别。悬臂机架会放大震动环形就就不会。还有环形机架和悬臂机架比有一点不足---那就是对比起来更耗电。

网友G:
呵呵!看来楼主不太理解为啥环形机架有他受欢迎的地方,环形正真的有优势就是在解决机臂的震动问题上,有兴趣你可以试一下同等尺寸的机架在相同速度下,硬挂狗出来的效果,至于其它方面有的就有失就不用多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看来楼主不太理解为啥环形机架有他受欢迎的地方,环形正真的有优势就是在解决机臂的震动问题上,有兴 ...

如果我说我和我朋友设计的机架,硬挂微单都没多少画面震动,你相信吗?我发这帖子的目的是希望新手尽量少绕圈子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哪里找来的命题?
其实环形机架和悬臂机架最大的不同是震动差别。悬臂机架会放大震动环形就就不会。还 ...

知道震动会传递吗…四个电机在一个环上,震动是不是会更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纯新手一个,之前买的是普通的450机架,铝合金机臂,在试飞的时候经常炸鸡,炸多几次铝合金机臂直接都歪 ...

相信日后你会发觉这帖子的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震动会传递吗…四个电机在一个环上,震动是不是会更大呢?

楼主还是动动手好点。看看震动是大是小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是想避免新手走弯路,其实弯路走走也不愿冤枉,多走路对身体健康有好处,至于口字形的机架,喜欢就好,至于说有什么好处,那就是费材料,费电,费钱。

网友:
非常高兴楼主用理论性很强的文章来评述环形机架的是与非,这种认真的态度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不过,在语言上稍微礼貌些或许会更加完美,更会展现出一个又有知识又有修养的好青年。
   你的理论知识很强(虽然我没看懂),相信你要是做出一架飞机来肯定比环形机架强多了。那时理论知识和实际行动的完美结合会更有说服力的。
     环形机架不能增速,相反它还多了两根碳管的风阻,怎么可能增速呢?我哪里说过它比别的更快呢?环形机架飞得快而且飞得好,一是得益于电机转得快,二是因其机架结构结实牢固,能够挺住来自各个方面力的影响,使其在高速飞行时没有失态(乱颤)才能拍出较为理想的视频来。
  环形机架的牢固与否,效果好与坏是靠对比出来的,不是凭空想象的。它与单臂支撑的X型H型以及米字型相比,支撑那几个电机的支架肯定是最老实的,光从横向(水平方向)上来说它就一动也不能动,而单臂支撑的结构就不行了,它要克服来自360度范围的力的干扰,导致它永远也老实不下来,只能靠增粗才能缓解些。打个比方说吧,两手举物体比一手举物体要稳得多,这是最简单的理论。
    事实胜于雄辩,理论知识不可或缺,但一定要拿出实际的东西才能证明它的正确性。希望在充分论述理论的同时,再拿出点儿实际飞行的视频来,岂不更好吗?

网友:
我记得看过一个视频,可以拿自行车钢圈,键盘,电话等来飞,这也是种玩法,好久我也去找个马桶圈来做个四轴飞飞,一定很有意思。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明显论点不是根据论据推出的,是主观臆断的。论据不足,甚至错误!LZ为了证明论点是正确的,弄了一些理论出 ...

你说的理论知识俺也不懂,上学的时候只学红宝书了  但是那个12点儿几倍的数据我看懂了,也体会到了,环形机架相对单臂结构来说,它确实要牢靠的多得多,能得到你对我的尊重非常感激,在此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论点不是根据论据推出的,是主观臆断的。论据不足,甚至错误!LZ为了证明论点是正确的,弄了一些理论出 ...

呵呵,你好厉害,好像本来是六楼的,怎么一下窜到沙发上去坐着啦!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其实要说稳定结构的话三角形才是最稳定吧..环形在我看来和普通的H没啥区别..只不过把中间的碳管挪到两边.. ...

你说的很对!三角形是最稳定的结构了,无与伦比!可惜三轴的飞控没有啊,只能靠舵机或者Y4来解决飞行吧,但是两个三角形组合成六角星状(六芒星)无疑是最牢固的六轴了,这是我下一步要做的。
    木头机架我飞了一年多了,各种形状都有试过,效果的确很好,但在高速飞行时(50公里以上)还是会产生少许果冻,当改成环形(方形)的木质结构后,在高速上也没有果冻了,只是由于风阻的原因影响其速度,最终才选择了碳管制的。

网友:
LZ;其他的我是不懂,但是,两根管支撑一个电机是不是会比一根管支撑来的牢固呢?另外,您的图解是不是更适合固定翼?

网友:
引用 楼主:
抗炸?减少损失?提高刚度?你确定是这样的吗?觉得你可以找找原作者环形机架的炸机图,好像损失有点严重 ...

你没看其他模友撞了墙还能迫降的吗???其他结构的撞了就只有直接砸地上!!这不怪你没研究透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要说稳定结构的话三角形才是最稳定吧..环形在我看来和普通的H没啥区别..只不过把中间的碳管挪到两边.. ...

你的“和普通的H没啥区别..只不过把中间的碳管挪到两边”,就是结构力学没有学过导致的,H是开放式结构,日字形是封闭式结构,强度和抗震方面一个是天,一个是地。“只不过”这三个字你用得也太大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知道震动会传递吗…四个电机在一个环上,震动是不是会更大呢?

那照你这么说米字机架震动全集中在中心板上!!那上面全是电子设备,那电子设备要被震烂了。
我做的12MM性价比高400的管长机架!能站人.本人135斤。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所要的答案,我想我的文章已经解释过了,不管什么机架,刚性足够,飞行平衡做好,也能飞出平稳的姿态。 ...

你:“不管什么机架,刚性足够,飞行平衡做好,也能飞出平稳的姿态。”
我:你说得对,但相对要增加材料尺寸才行,X、H、米形,为达到日字形同样效果,材料要用更粗的,因而就更重,估计是在1.2-1.3倍之间。可以这样理解,三角形结构重量如果是1000g的话,日字形大约是1800g,XH米形大约是2350g,才能达到同样的强度、抗震性。其实日字稍改换一下就是三角形,把中间横梁做成口字对角连接,就是两个三角形的组合,强度就非常高。

你:“多轴的优势在于稳定和操作方便,而不在与高速飞行”
我:口形日形四轴,不是为了拍摄那些优雅慢速的风景片,多数是为了拍摄高速、低空、刺激的视频以及有时来一下3D,适当高速的追求还是需要的。那为什么不用固定翼呢?因为固定翼玩腻了,同时又有多轴可以定点定高,相当于暂停,飞行者可以喘口气的优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说的理论知识俺也不懂,上学的时候只学红宝书了  但是那个12点儿几倍的数据我看懂了,也体会到 ...

首先我用过X形后面又做过环形的,高速飞行这个论点就不说了,根本没人这样认为的。刚性的话,也应该是三角形最结实,但就X形和口形来对比的话,需要列举具体数据才能比,以长比短也不能说明问题。我到是觉得以下方面更要考虑:口形的最大优势是绝对不放大震动,但缺点是很好的传递震动。X形的最大缺点是大多时候会共振,放大震动,传递性比口形小。最后很多事实说明,共振是可以无限放大的。

网友:
楼主被喷惨了,口形没什么不好,只是便携性不好。

网友:
我是新手,我也喜欢多轴,说实话自己组装过6轴,680的折叠机架,装好了飞了几个起落我就卖了,为什么?
看着害怕啊,那几个机臂颤颤悠悠的,万一一个有问题就掉下来,近万元的机器就泡汤了。

现在就留了一个小精灵1代,作为自己能航拍能玩的玩具,主要在玩固定翼,追求的就是手感和刺激。

现在程老的环形机架出来了,我真的可以说迷上了,只可惜自己没那时间也没那能力自己做,只能期待着成品上市。
经过这么多得测试视频来看,我感觉环形机架为了高速自稳,使用PVC弯管和木头中心板的减震效果更好些,且环形具备的超强稳定性是伞状无法比拟的。
对于玩家来说,多轴航拍并非是最终的目标,而玩才是真正的目的,所以高速稳定的FPV才是玩家应该持有的机架。对于X型米型多轴更适合于追求载重和稳定的影视工作者。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说的很对!三角形是最稳定的结构了,无与伦比!可惜三轴的飞控没有啊,只能靠舵机或者Y4来解决飞行吧, ...

一般飞控都支持三轴三桨,三轴六桨啊

网友:
不错~~我用过X型、米型、H型机架,实际效果来看X型最稳定,其次米型,但H型最方便携带~~

网友J:
楼主纸上谈兵啊,环型架子拿来干啥的你都不知道,做几个架子飞后再来比较好坏。被你说的一无是处,至少环形和H形比其他形的安装空间要大的多吧,避免设备之间影响。环和H的缺点就是同等轴距下比其他形的要重些,空间和重量不可兼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照你这么说米字机架震动全集中在中心板上!!那上面全是电子设备,那电子设备要被震烂了。
我做的12MM ...

塑料件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照你这么说米字机架震动全集中在中心板上!!那上面全是电子设备,那电子设备要被震烂了。
我做的12MM ...

你这踩的是固定件,是检测固定件是否坚固吧?就好像我踩在了管夹上,就证明了这机架很牢固。不过管夹好像可以承受上千斤重量了吧?那么就可以推出机架也可以承受上千斤的重量?所以你这实验很没说服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纸上谈兵啊,环型架子拿来干啥的你都不知道,做几个架子飞后再来比较好坏。被你说的一无是处,至少环形 ...

我建议你可以试试,或者日后再看看别人的效果如何,不过你的楼上就是一个案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首先我用过X形后面又做过环形的,高速飞行这个论点就不说了,根本没人这样认为的。刚性的话,也应该是三 ...

其实可以减少些共振,方法是:机臂角度变化下,以后会讲解下机架减震的结构。

网友:
两面人说的不是一个东西  没必要辩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不小心想回你的话,因为我一下笑喷了…但又想不起来说什么了,因为我笑得忘记说什么了…

别笑断气儿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的第1点我不太同意。
你找个X轴来,在电机安装位站个人试试结果呢?要说加速度,四轴飞行重量才几Kg, ...

不用动气,我只是说这样测强度不准确,不管需要多大的加速度才能产生破坏这个架子的力也不能忽略它啊,静荷载来测强度是站不住脚的。它可以同时站两个人,未必能承受一个人在上面跳。
还有,那架子四角都有垂直支撑,工地里喜欢叫顶梁柱,它的受力强度更加大。你说要x4来,按他的方法站,也在下面加上支撑,一点问题都没有,只能说如果他那架子站三个人时管子开始裂开,那么x4的可能两个人就裂了,毕竟只有一条管。
接上,那不代表x4就强度不够,也不代表它比环4强。因为他这样站在支点上以静荷载来说明强度,那是很牵强的说!这么说吧,兄弟那环四,只要尽量往支撑点上,多站两个都行。
又接上,炸机时收到的力是这样均匀的分部在这个面上的吗?不可能吧,这样来测试强度不牵强吗?
大疆刚出风火轮时有测试视频,但他们不是静荷载,他们有跳有踩有砸。xa 450pro有个手抛的视频,不是测试强度,是老a忘记解锁了,飞机抛上后就摔了下来,机子没烂。这里不是说x4的强度好,是想说这样来测试更真实。
最后,我多次提到静荷载来测试,很牵强,我不是想说环四比x4差,也不是说x4比环四强,我只是想说以静荷载站垂直支撑点来测试不正确。不知道这样说你明白没有。。。。。

网友:
简单的说,环四也好 x4也行,能同时站三四个人不动未必能顶得住四楼高度的自由落体。

网友L:
新手在这里插几句
本人也喜欢折腾,动手能力自认为还不错,环形、X型、H8都各有一架,H8就不用说了,携带方便,动力十足;环形确实很结实,震动很小,优势是肯定有的,对于新手来说,环形机架制作简单,基本不需要做什么平衡就能避免果冻效果,我的环形就是这样,硬挂狗3拍出1080P60帧的视频一丝果冻都没
或许你说你的X型硬挂一样没果冻,但前提是各种平衡做了很久,之前听说有人为配个4轴,买16个电机里面选4个最好的出来,然后把其他卖掉,不嫌折腾么?一般的新手谁会这么选配件,那都是钱啊
每种机架都有它的优点,这种一棒子打死貌似优点不妥,对于新手来说,环形是个不错的选择。
“事实胜于雄辩”这话不错,都拿实际的东西出来吧,这么光靠说没用,我最喜欢看视频,麻烦你们都上视频,老程的高速视频我看过了,我的环形视频也有,但由于技术有限暂时不敢高速飞
对于楼主的观点,确实觉得有点不妥,而且在回复别人观点的时候话里带有几分蔑视
大家讨论而已,没必要弄的很敌对

网友:
引用 网友L:
新手在这里插几句
本人也喜欢折腾,动手能力自认为还不错,环形、X型、H8都各有一架,H8就不用 ...

有理有据而且很有修养的论述!就差你的飞行视频作为实证了,祝你越飞越爽!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说可以减少共振,口形迷也说他的好,大家都没办法说出强有力的证明了,那只有出实物了。目前论坛上也只 ...

啊,都有口形迷了?我很欣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不怎么想正面回答你的问题,既然一直要视频,那么视频就在我的回复别人里面,也期待你做出和 ...

呵呵,看来是我哪里得罪了你.....?    哦!我想起来了!我曾把所有关于木制多轴的帖子从头到尾的查找了一下,怎么没有找到你当初给了我什么建议,所以就没把那点成绩也分给你一点,实在是抱歉!下面是我们之间曾有过的交流对话帖子,因为你是公开的对话,我也就不保留了。
  你的这个帖子我都认真的过目了,包括那个视频。第一:没有任何图片或视频里证明那是硬挂或硬置的。第二:视频是阴天拍摄的,我们都知道,相机在阴天里曝光不足很难出现果冻,这样就抹杀了正常天气里的真实的效果。非常抱歉的说,那个视频整个拍摄都糊了,连悬停都对不上焦啊。那是强烈的高频振动所引起的。
     何来口口声声要推广?目的何为?我是碳管的批发商还是水管弯头的小贩?一个百元左右的材料,在众多机架里最容易自制的,可以得到什么丰厚的回报吗?是不是有些搞笑呢?正相反,你那个视频里的机架估计得上千了吧,如果能分给我一部分的话,我想想办法来推广它吧。
   更多的评述我还是打住吧,我再去清清嗓子,先失陪了

    我与你在这个帖子里的交流,好像是第一次吧?要不就是你带了墨镜我没认出来,如有闪失请见谅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0181&extra=&page=3

   谈到微单拍摄,那么就把我的工字木机搭载微单拍摄的视频来比较下吧,纯属娱乐级的,见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和你理论,你说要我拿出视频,我拿出视频了,你又说天气原因,我了个去。。。你的木头机架,我可以说木 ...

小伙子请把你那有色眼镜摘掉吧,或者去看看心理医生?到此为止吧,好自为之。

网友:
看了大家的学术讨论受益匪浅~

网友:
楼主,那个图错了,B的力应该是十点半方向

网友M:
B力和C力的合力是A吧,你这个图错得离谱

网友:
没学过这些

网友M:
引用 网友N:
我也说几点:
1、46楼踩机架的兄弟,那种只是静荷载,没加速度,这种测试180斤或200斤都可以。试试在踩在 ...

加速度的力和静态的力那不都是力吗,静态的力也是有重力加速度的好不好。。一个g是9.8,你能有多大加速度啊,一个人体重60kg算9.8的重力加速度,那得是6kg的四轴的10倍重力加速度,你觉得飞机加速的力能比人踩上去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B力和C力的合力是A吧,你这个图错得离谱

谢谢指点,我也是认为A才是合力,而且应该忽略的是重力而不是升力。。。之前我仔细又想了一遍,我确实是画错了,谢谢指出问题。
PS:但我又懒得去改了,已经退出这种无谓的话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加速度的力和静态的力那不都是力吗,静态的力也是有重力加速度的好不好。。一个g是9.8,你能有多大加速度 ...

不知道你有没认真看我的回复,我是说强度这样测是不对的。
好吧,不说什么力什么加速度的了,太复杂。实际点,有哪个炸机的受力是在均匀平行的正上方?如果你没炸过,那好,你拿个机架,框框神器也行,x4也行,再不得你用电线弄个框框,在在一楼做自由落体,看看他们是怎么着地的。
再好吧,拿两个娃哈哈的盖子,一脚一个站着不动,你看这盖子烂不烂,我168斤,没烂!
到这里不知道你懂了没,如果没懂那我在说通俗点只要尽量往支撑点站,兄弟那神框多站两个人都没问题!
这几天都在讲这个神器,有点疲劳了,本以为这贴会沉下去,没想到有升起来了。有个叫什么刘备曹操的兄弟发有一个贴是讲它的利与弊的,都是他亲自实验的,图文并茂,我觉得这贴挺好的,不知道为什么这种贴偏偏沉下去。

网友:
打架了,这么多讨论都有明显的针对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你这个说法就是错的,如果多轴是1KG,要达到60KG的伤害,只需要6米的高度。你也说了,一个G ...

这个对,你们考虑的是炸机应力的时候

网友:
   450以下机架,相同轴距、相同材料的环形  与 X型相比,谁更加重?更加抗震?

网友(2014-09-09):
引用 楼主:
不过你这个说法就是错的,如果多轴是1KG,要达到60KG的伤害,只需要6米的高度。你也说了,一个G ...

这个算法你体育老师的告诉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