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传统H8之后,二代H8今天首飞成功,事实证明H8的安全性是肯定的!!!!!!!

楼主(2014-03-24):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1425&extra= (传送门)

之前一贴大家有问到H8的安全性,那天因为自己的失误,用事实证明了H8的安全性!

简单说明:原因是因为急于测试,忘了打螺丝胶,在空中离地5-7米的空中悬停的时候,机头向右转向了45度左右,当时以为是GPS的原因,继续飞行,在1分钟以后,嘭的一声,8号电机脱落,并和上层4号电机打到了一起.也就是说这个时候H8同时失去了二个动力.可让在场聚会的模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H8在天上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连抖都没有抖一样,继续那个悬停在那里,也没有掉高度。也没有自悬。跟没事一样。为了以防万一,慢收油门降落,事后检查损失桨一根,4,8号电机高温。此事让我们更加坚信了H8的可靠性。

星期天,二代H8正式测试成功。轴距从一代的680加大到700。在此先纪念一代传统H8这个大功臣!

在借鉴大各大神的机架造形以后,二代H8正式绘图并装机测试!!!!!!!!!!!!!!!!!

二代H8加入了自动收放脚架,因测试,脚架并没有完全完成.但并不影响使用!!!!!
下面放上二段测试视频:

网友:
真的很不错,求图纸。感谢。

网友A:
只要是8旋翼,可靠性都差不多。主要还是看飞控可不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8旋翼,可靠性都差不多。主要还是看飞控可不可靠。

有道理,支持。

网友:
不错  很稳定  自己有雕刻机就是好啊

网友:
双天电机,高大上啊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10087&extra=
楼主有空看看我这个帖子吧,交流一下

网友C:
好东西,我想买个H4商品折叠机架来改装H8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0087&extra=
楼主有空看看我这个帖子吧,交流一 ...

看到你的贴子了,你那个是HTC的架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我想买个H4商品折叠机架来改装H8可行吗?

理论上来说可以,实际上改装极度复杂。

网友C:
引用 楼主:
理论上来说可以,实际上改装极度复杂。

为什么呢?不是加装4个电机和4个电调就可以了吗?还需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呢?不是加装4个电机和4个电调就可以了吗?还需要注意些什么?

4个电机好说,但是4个电调扔在哪里?原版H4的架子里面是不可能再有多的位子给你装电调的,如果你装机机臂上,你就要考虑到折叠的问题。
然后供电线路也要换,还有最主要的,脚架。

楼主:
忘了,还有风扰问题和遮拦面积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到你的贴子了,你那个是HTC的架子吧?

对,目前还有些问题在解决中

网友C:
oceanwh发表于2014-03-24 16:21:31

4个电机好说,但是4个电调扔在哪里?原版H4的架子里面是不可能再有多的位子给你装电调的,如果你装机机臂上,你就要考虑到折叠的问题。
然后供电线路也要换,还有最主要的,脚架。
脚架好搞,前后安装就可以了,电调可以硬绑,我只担心一个,机架强度问题,H4一般用16mm碳管,经得起两个电机的折腾吗?这个问题解决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脚架好搞,前后安装就可以了,电调可以硬绑,我只担心一个,机架强度问题,H4一般用16mm碳管,经得起两个 ...

真正等你做的时候你就知道脚架不好解决了的!你要记得你还有云台哟。当然,你要是挂狗的话那就没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目前还有些问题在解决中

仔细看了一下,脚架的重心点后移了吧?不在正中心吧?还有电调的位子够吗?你现在放4个没问题。可是放8个的话,中心板的空间够吗?V2的东西都能装进去?

网友C:
oceanwh发表于2014-03-24 21:09:30

真正等你做的时候你就知道脚架不好解决了的!你要记得你还有云台哟。当然,你要是挂狗的话那就没什么。
也是的,不过我只是玩玩,挂狗或者鹰眼的,仅要求留空时间长点就好,谢谢你的指点和提醒,非常感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是的,不过我只是玩玩,挂狗或者鹰眼的,仅要求留空时间长点就好,谢谢你的指点和提醒,非常感谢,学习 ...

没事。如果你不考虑3轴微单或单反的话,没必要上H8,意义不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一下,脚架的重心点后移了吧?不在正中心吧?还有电调的位子够吗?你现在放4个没问题。可是放8个 ...

我自己已经改完了,脚架,电池板,电调这些都解决了

网友:
oceanwh发表于2014-03-24 21:20:31

没事。如果你不考虑3轴微单或单反的话,没必要上H8,意义不大的。
喔,我现在自组的四轴挂云台鹰眼,f4006电机1247桨,自组4S5200电池,重2060克,仅能飞13分钟,充电4000MAH,我在想如何提升时间,而且我的机架才不到300克,商品H4机架都650克,估计留空10分钟都做不到

网友B:
我突然发现,你上下桨居然用的是APC尼龙桨?

我觉得上下桨,尤其是下桨必须用刚性比较好的木桨或者碳桨,这样效率才会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突然发现,你上下桨居然用的是APC尼龙桨?

我觉得上下桨,尤其是下桨必须用刚性比较好的木桨 ...

目前是出于测试时期,出于安全方面和成本方面的考虑,所以选择了仿APC的桨。
说实话,每次试飞我都是抱着炸机的心态去飞。一个新架子不可能说没有问题的。炸了我才知道问题在哪!
我的测试风格是测试10-20个起降以后,再换上应该用的东西,再测试10-20个起降。这样我才会放心。
而且这样一共近40个起降中,也能更好和更多的发现问题,以便后期更新和修改。

网友(2014-08-21):
还以为是哈弗H8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