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加了v911的高频头,也加载flysky成功了,怎么对码?

楼主(2014-03-24):
飞机先上电?再开控?上电然后点对码都试过了,好像对不上啊,求教!

网友A:
你用的什么接收机

楼主:
就是跟v911或亚拓100对

网友B:
也是d7e改

网友B:
楼主对上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对上了吗
没有啊,试了开机对频和菜单对频,都对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