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搭另外个8轴机架

楼主(2014-03-24):
上回加工H8机架时顺便做了几个连接片,用13的方铝管搭了个8轴的架子,光出来个架子,没时间装。很简单,很轻,手掰感觉强度很不错,因为伸出的电机臂很短,相信震动也会控制的比较好。成本超低,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顺便看看我的低成本同轴X8

楼主:
还有同系列的同轴T6

网友:
不错,和亚马逊的实验机一个造型

网友:
Amazon Prime air style!

网友:
全力支持,,,顺便问LZ,X8的效率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效率不满意,上下双桨8轴比四轴的效率降低23%左右(单电机平均负载相同的情况下),上下浆同向旋转的效率 ...

稳定性要好些吧,我正在弄H机架的H8,如果没有一点优点就该放弃了

网友A:
哥们 你怎么和我设计的八轴一样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网友B:
铝管在哪买的 tb上不好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管在哪买的 tb上不好找啊

搜”13铝方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 你怎么和我设计的八轴一样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7613&extr ...

我现在用的H4/8更像你的

网友C(2014-04-28):
这个,电机不在同一水平线,飞起来 会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机不在同一水平线,飞起来 会怎么样

请仔细看,是在一个水平线上的。

网友D:
什么飞控,y6什么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飞控,y6什么模式

兔子2

网友E:
市面上飞控控制第一个灰机,有点难控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市面上飞控控制第一个灰机,有点难控制吧?

飞起来感觉挺稳的,八轴不够灵活。

网友:
挺好的 楼主挺喜欢上下都是电机的这种多轴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效率不满意,上下双桨8轴比四轴的效率降低23%左右(单电机平均负载相同的情况下),上下浆同向旋转的效率 ...

这个是实测数据么?
不过x8应该和米8比,机身这块减重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实测数据么?
不过x8应该和米8比,机身这块减重很多。

就是同样8轴对比,实测数据。X8的优点是灵活,但效率低了不少,并且风噪很大,当然也能理解为有气势

网友(2015-02-17):
引用 楼主:
还有同系列的同轴T6

T6机架好漂亮,新颖,发个图纸或介绍一下制作,飞行效果等,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