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敲响空心杯电机的丧钟——单相无铁芯无刷电机功率密度可超过4W一克。

楼主(2014-03-24):
这架16.5厘米翼展的microsquall的速度暴快。那么好的东西,现在还没有普及,真是信息闭塞害死人啊。

采用市场上现成的驱动IC。AH5795,电流只有1A。所以这种产品要想成规模。还需要一个电调。ChrisT大神是自己会搞电调,自己DIY的。哪位大神来山寨一下?
这架16.5厘米翼展的micro squall的电机功率达14W。它的电机重量不超过3g。相比之下,空心杯电机的功率密度只有1W一克。

网友:
wow,,,好漂酿!

网友:
没看懂 电机是自作的吗

网友:
哎,又是洋货领先

网友A:
要电调吗,单相怎么变换磁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电调吗,单相怎么变换磁场。

这个电机是最简单的无刷电机。就一个线圈,磁场不断变化。吸引着里面的径向磁化磁钢不断调转方向转动。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360度无限转动的电磁舵。。。

网友:
我K,神机阿!哪里有卖?求地址

网友:
牛B啊,期待国内山寨

网友B:
好简单的电机 是不是跟电脑风扇的电机原理一样

网友:
我勒个去 16,5cm 咋飞啊 看不见的吧 要

网友:
LZ碉堡啊,16.5CM翼展的涵道机···

网友C:
不存在散热问题?何时普及?

网友:
我对那个飞机感兴趣,挺别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存在散热问题?何时普及?

这个电机在4W每克的功率密度下(电流4A)才刚刚有点温热。我认为在小型动力系统上,这种电机的优势明显,没有铁损,效率更高。没有卡顿,用于飞机系统尤其合适,桨或者风扇在风里驱动下可以自由转动,跟空心杯电机一样。最重要的是成本极低。。。现在的小无刷贵的2B。这个内转的扭矩虽然小一些。但是加上减速组,比那些小无刷一点不差。

网友:
求详细教程 地址

网友:
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网友:
习总要求必须山寨它

网友:
普通的有刷电调能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机是最简单的无刷电机。就一个线圈,磁场不断变化。吸引着里面的径向磁化磁钢不断调转方向转动。 ...

普通的有刷电调能用吗?

网友:
有电路图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简单的电机 是不是跟电脑风扇的电机原理一样

是的,只不过电脑风扇大多都是两相的,利用内置霍尔传感器的原理的相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机在4W每克的功率密度下(电流4A)才刚刚有点温热。我认为在小型动力系统上,这种电机的优势明显 ...

IC本身不能承受4A电流(平均0.5A就差不多了),需要外加功率管扩流,这个是通过PWM端输入的占空比进行转速控制的(和有些CPU风扇相同),坛子里1S有刷电调的输出信号就能控制它。
想想CPU风扇带调速的IC改改也能实现相同控制,这个大家找起来很容易。

网友:
求-原版帖子地址!

网友:
我担心动力不足

网友:
谁来山寨一个啊坐等高手,学习

网友:
内容这个好像在航空模型杂志上看过,国内好像有人做过。

网友D(2015-05-29):
顶,好贴,提气。要是可以的话,小鸡的心脏病问题就彻底解决了。

网友:
估计就是那个驱动不好搞吧?哪里能弄到那个驱动呢?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0509&extra=page%3D17
旧帖 有介绍

网友E:
这个鸡好流弊速度好快啊,而且好简单

网友F:
不知道用的是什么电池

网友:
这么小,眼神不好的,还真飞不好

网友G:
长见识了,飞机漂亮

网友H(2019-01-10):
这个六批

网友I:
叶片应该是类似光固化3D打印的东西
霍尔芯片驱动的电机 适合高速小扭矩

网友J:
我QQ的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