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楼主(2014-03-24):
已解决

网友A:
我的也是,可能是手上有油呀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可能是手上有油呀什么的

你估计这个是质量问题 还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B:
+1

我也屡次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只能等待,反复的按。。。。。。。

甚至,我还遇到2次,按任何按键都没有反应。。。。。。只能关机重开。。。。。我的版本是3.0

网友:
冬天比较经常遇到,,,比如手指有油污,,手指太粗,,手指温度太低都会有,,,我每次吧手擦擦,,搓热了就好了,,

网友:
偶尔会出现,无所谓了

网友:
偶尔会有

楼主:
主要是之前用8FG 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所以就来请教一下大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我也屡次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只能等待,反复的按。。。。。。。

我的版本还是1.51的

网友C:
貌似14SG问题不少,还是专心用我的8FG吧

网友:
+2,我和一哥们的两个都有这个问题,,冬天比较明显,,,,

手冷点更不灵。。。。

网友:
我的好像没有,你用了多久了?

网友:
我的也一样,我有时要多按个一二下才行

网友:
我的没有遇到过,都是轻轻摸一下,然后就有反应了

网友:
就是手太干和太凉的原因,说一个不太卫生的方法,就是用拇指粘一下唾沫,就妥妥能用了

网友:
把圆盘上的油污,还有你的手擦干净就好啦,我也遇见过,就是手上有汗,有油,导致失灵。

网友:
貌似用这个控的模友,米人米遇到个这个问题滴。

网友:
好像都有这个问题吧。。 我也一样

网友:
我的rtn经常失灵,新控

网友:
我的控也经常这样,不爽,还是以前FF9机械的明显可靠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14SG问题不少,还是专心用我的8FG吧

我也打算升级14呢,看看,在等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估计这个是质量问题 还是什么问题呢?

感觉应当算质量问题吧,特别是改数字时,常会跑到别的介面去

网友:
有,我们群头有个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应当算质量问题吧,特别是改数字时,常会跑到别的介面去

对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改油门曲线 改数值的时候 经常会跑到别的界面去

网友:
有同样问题的飘过。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子的,一开机选择模型转一圈才能选到你真正用的。

网友:
这种按键开关容易坏,拆开看一下就知道了,换一下简单的

网友:
在哪弄的,楼主土豪

网友:
我的有时也失灵 怀疑是大母子太大的原因 有时按下去失灵我就换中指按就好了

网友:
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出汗就失灵呵呵!

网友:
我的也有!

网友:
一直用8FG,没感觉有这毛病。

网友:
哎,也是这样,看来还是实体按键好点!

网友:
我的也这个毛病,我朋友那个就没有这毛病
将就用了

网友:
我的刚买来就有这问题,我以为就我的控有问题呢,我t8fg,就没问题,看来这时病,得集体~让福他爸治治…………………………

网友:
我让你们追苹果。苹果NB啊, 全世界都TM跟着学。
现在的笔记本,有哪一台是好用的?原来还有个thinkpad。虽说不是IBM了,但功能健全。
再看看新的thinkpad(X240,你真的叫我去死啊)我都奇了怪了,这世界到底肿么了?

网友:
25楼说的就是我。经常不灵!
贵阳直机俱乐部!

网友(2015-02-24):
先把双面胶粘的 那块皮给撕下来 擦一擦,然后拆控把线路板也擦一擦就好了,现在我非常灵了

网友D:
如果这样的问题是出现在天地飞或华科尔身上 ,厂家会被喷死。出现在进口控上 大家又能很宽容的接受。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态?

网友E:
手上出汗或者有油,发现不灵光的时候把那个指头擦擦干净就行了

网友F:
我以为就我的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