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哪吒V2和悟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3-24):
想装个680挂个微单,用V2可以省点钱阿,能不能用

网友A:
能用 。我用V2挂狗飞了100多个起落无事故,而且一直远航 一直飞出遥控器范围,都能安全回家。

对了 我V2一直与 朋友的A2一起飞行,也没什么区别,它稳 我也稳,他飞高我也飞高,他飞远我也飞远,都能自动回家,有时搜星还比他多,呵呵 DJI一不小心把NAZA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 。我用V2挂狗飞了100多个起落无事故,而且一直远航 一直飞出遥控器范围。都能安全回家

那么他的区别在哪里,还是比如飞行器重量上去了就不可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用 。我用V2挂狗飞了100多个起落无事故,而且一直远航 一直飞出遥控器范围,都能安全回家。

对了 我V2 ...

请问你的设备什么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设备什么配置?

我也是上个星期才入模哪吒V2的 自动返航误差不超1米的,很准确的!!!感谢DJI把V2做得很好!!!

网友:
区别就是悟空算是专业级的  哪吒是娱乐级,A2是工业级商用高端米物
V2挺好,至今800多轴距六轴没出现问题,还有就是RP、操作、调试、保养、飞场等诸多因素,儿戏的话秒炸

网友:
老兄, 试试大载重7公斤以上的多轴有无区别? -??

网友C:
V2把我坑苦了,白送我也不会要的,用WKM时不知道什么是炸鸡什么是肯德基,买来V2回回吃炸鸡!

网友:
引用 网友C:
V2把我坑苦了,白送我也不会要的,用WKM时不知道什么是炸鸡什么是肯德基,买来V2回回吃炸鸡!{:1_6 ...

装机的人的动手人力很重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设备什么配置?

我的配置 是4822马达6个    好赢白金版电调 (不要刷什么BL程序)、V2飞控搞一套  DJI OSD mark2一个 6S电池  飞跃680碳板款的。桨用 1366最便宜的碳桨(回来做平衡)

马达与电调是焊接的没有用橡胶头,  6个电调供电没有板直接焊接到一起,引出二根线,正极 接一个放火花接头  然后用XT60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配置 是4822马达6个    好赢白金版电调 (不要刷什么BL程序)、V2飞控搞一套  DJI OSD mark2一个 6S ...

我准备配XA650四轴机架挂狗,你建议怎么配置是完美动力呢 谢谢了

网友:
土豪和屌丝的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