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750翼展大弹射(多图)

楼主(2014-03-24):
前段时间,受YOULAN等高手们的指点,用DLG方式发射大滑翔,起飞角度及改出轨迹等不容易把握,不如改用橡皮弹射。因此,抽空又做了第三架翼展750大滑翔。

看看上次炸机情况可以看出,30米高度垂直下行高速撞在水泥地上,飞机碎成很多片,其中机头机身尾翼没有太大问题,承受不住巨大冲力的,主要是翼根和多段上反拼接处。看一下图。

因此,这次把多段式上反改为两片整体机展上反。并在翼根处补强

制作过程不说了,NO PIC,YOU SAY A JB?上图。
两片机翼削制完成。

粗磨OK

看看粗磨后的翼型

另一只

细磨并调整翼型后,整体拼上反,并在翼根处用3公分宽的绸子用502覆盖上补强
喷漆两遍并细磨

整机完成。

在沾平尾时犯了个低级错误,把平尾量错了,以致于一边大一边小。切下来重新处理并沾上。

在机翼下翼根处,受力最大的前部,也用绸子做局部补强,并再喷两次光油,细磨

这次喷漆基本达到了我的要求。可惜照相水平比较瞎,机翼表面的平滑感拍不出来 。
在之前专门请教过本地的一位喷漆高手,要想喷好,简单说来,就是不要怕浪费漆,喷嘴离喷涂面一定要保持25-30公分,走之字路线喷,下次覆压上次喷的3分之一,干透再喷下一次,多次才能达到效果。
具体飞行 情况如何,待试飞后再向大家汇报。

网友:
好手工 ! 期待爽飞视频!

网友:
简洁,干净利落,楼主好手工,顶了!

网友:
建议楼主机头套个橡胶软头,机翼蒙热缩蒙皮或刷上乳胶贴广告白布,再装个甩手碳杆.
与复材DLG比拼一下.
非常期待.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思路。
这架做成大弹射,就已经放弃了DLG。DLG对于机翼、翼梢等处的强度要求比较高,在没有专门补强的情况下,光装个手扣意义不大。而且弹射发射对于发射角度比较好把握。先试试大弹射方式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思路。
这架做成大弹射,就已经放弃了DLG。DLG对于机翼、翼梢等处的强度要求比较高,在没有 ...

本版 道无言大侠的 ALULA EPP 飘飘鹰手甩达1分钟了,相信您的木翼比EPP翼强.

网友:
楼主好手工,有耐性啊....同感...上伺服,遥控操纵试试... 应该很不错的说..

网友:
这啥玩意??自由飞???

楼主:
飞机弹射情况汇报。百思不得其解。
飞机本身已经设定为左盘旋滑翔,采用右倾15度垂直35度左右弹射。
一般弹射高度为45米左右。
问题是,每一次,都是略略的右盘旋上升到最高点,然后立刻改为左转45度左右,并迅速大角度向下扎头,幸好机身强度十分过关,并且飞的是比较软的草地,每次都是头扎入泥土7、8公分。飞机机体强度应该没出现任何问题。
我开始以为可能是因为垂尾左舵量不够,导致扎头,后把左舵量改大,依然如此。
后在增大左舵量一定的基础上,不断地给尾部加配重,可是在平掷时已经明显的尾重,翘头了,在大力弹射时,还是平稳升到最高点,然后就左倾,迅速扎下来。
仔细察看了平尾,平直,没有问题;且平尾也打磨的主翼的翼型。
主翼也很平直,未有做好扭,从翼根到翼稍一致的攻角约1.4度左右。两边的上反均一致,约6度左右。
请高手们帮忙分析一下,有可能是哪方面出的问题?感谢!

网友:
手工漂亮,期待视频。

网友(2014-04-23):
这么大,,,加两个直线舵机可以遥控着飞了

网友A:
把水平尾翼改成平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水平尾翼改成平板就好了

多谢楼上。问题的确出在平尾上。

其原因也是我发神经吧,把平尾也按主翼磨出了翼型。
全机的重心,在主翼后缘20%处,重心明显偏后。这样在平飞时,平尾也会提供一部分的升力。
问题是,低速与高速时,平尾的升力也是不一样的。
这样就比较难配平了。
因此才出现了,在小力平掷时不断加大尾部的重量,甚至已经使尾部超重了,波状飞行,但是在高速上升,因为尾部提供的升力过大,还是会失速垂直下插。。。。。
昨天重新做了个平尾,采用基本的平板,前后缘打磨光滑,或者说略略的对称翼型。
今天上午去试飞了一下,小力及发力平掷、上掷,没有弹射。
原来头重,现在表现为头轻,而且头轻得不少。
我用皮筋固定了点配重在机头,平推,能滑行得不错了,
迎风,大力,45度垂直,右倾15度左右,掷到20米左右,能正常改出,滑翔,但头还是略轻一点,有点波状。这样调试起来就比较简单了。
回家仔细配平就OK了,再大力弹射。
总结起来,平尾,不能乱搞翼型啊。。。。。

后来清明小长假,带儿子和外甥女去效外,爽飞。。。。。

网友:
楼主给发个图纸吧,也做个玩玩,谢谢!

楼主:
呵,这个没有图。。。。。凭着经验来的。。。。前后几架,机翼、翼台、机身,都有调整,不一样。

网友:
手工好的了不得!

网友:
漂亮的弹射机

网友:
飞的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