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告示:关于APM的3.3V电压问题

楼主(2014-03-24):
1、  在新发布的APM2.8的电路图中,3.3VLDO降稳压模块标注使用了MIC5219-3.3LG33SOT23-5封装)这个IC,经最新测试发现,这个IC虽然有500mA的输出能力以及-20V+20V超宽输入电压,但是它的输出电流噪声较大,以至输出纹波也较大,甚至对输入电源造成干扰,纹波频率会干扰数传通讯,所以请不要使用MIC5219-3.3这个型号的IC。当初3DR2.5升级成2.52,最大的区别就是把3.3V模块MIC5219-3V3(封装不同,MLF6封装)换成了TPS79133,应该就是基于这方面的考量!
2、  提请使用APM2.522.6版的模友注意,请使用优质5V-UBEC电源进行供电,包括单独的UBEC模块、带UBEC的电调以及带UBEC输出的电流计。在APM2.52以及2.6中,3.3V模块使用的TPS79133,电流噪声超低,性能优异,但是输出能力只有100mA,这还不关键,关键是它的输入电压范围太窄,输入范围是-0.3V6V,如果你的APMUBEC电源上电或者断电瞬间存在较大的脉冲电压或者反锋电压,都有可能击穿损坏TPS79133,包括APM外接感性负载,例如舵机之类,断电的瞬间反锋都容易击穿79133
近日免费帮修收到了多块APM2.522.6的维修请求,其中大部分都是3.3V电源问题,
       TPS79133损坏后的症状如下:
一、TPS79133自保护,当79133由于某些原因出现自保护时,陀螺仪失效,APM连接MP会提示Bad Gyro Health故障,由于自保护是暂时的,APM重新上电后,此故障可以消失,如果出现这种间歇性陀螺仪故障情况,就要非常注意你的UBEC电源了;
二、TPS79133击穿,直接5V输出。79133出现这种故障时,MP仍旧可以连接,但是MP屏幕上会始终提示Bad Gyro Health(陀螺仪故障),此故障只能更换79133
三、TPS79133损坏无输出,出现此问题时,MP将不能连接,因为MP连接使用Mavlink协议需要读取陀螺仪等传感器数据包,收不到陀螺仪数据包会提示数据包接收错误,当出现数据包接收错误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你的79133是否已经损坏了。
当前条件下,2.522.679133模块没有完美的原焊盘替代芯片可以直接替代,所以只能建议你对APM供电时:
一、使用优质的UBEC电源,特别是要注意一些开关型的UBEC电源,开关型电源是一种脉冲型输出电源,输出电压取决于脉宽,最终输出的稳定性取决于输出滤波电容,如果滤波电容性能不优,脉冲电压就有可以灌到APM上,特别是上电断电瞬间;
二、APM电源输入端加一个100uF以上的电容和增加一个续流肖特基二极管,防止反锋电压对TPS79133的冲击;
三、有条件的话,对于3S以上电池供电的系统,使用二级稳压供电方案,第一级使用可调型DC-DC模块将电压调到9V以下,第二级使用7805进行二级稳压保护,有时候最简单的反而是最稳定的。
关于这个79133的问题,APM的官方论坛也给出过一些回应,也提供了一些参考办法,详情链接:http://diydrones.com/forum/topics/ac3-1-rc5-spi-speed-problem
其实根据TPS79133的官方手册,79133主要是针对手机、掌上电脑等移动终端的应用,那类设备一般都是3.7V或者7.4V的低电压,不怎么适合飞行器这动辄十几伏的应用环境,而且包含了很多感性负责,比如电机、舵机等,所以一定要做好周全的保护。
最后在这里特别感谢下我们尊敬的泡泡大师的测试

网友:
早就考虑到这个问题了,所以一直都是用2S的动力系统。

网友:
好帖,谢谢楼主无私分享。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我自己试着换了好几片TPS79133,换好后输出都是0.19V,是不是烙铁温度高了?
2、针对UBEC供电的问题,你的建议很好。我有个想法,在UBEC的输出端和APM之间单独接一个开关,上电时先连接电池,然后再打开UBEC到飞控的供电开关;飞完后先断开UBEC的供电开关然后再断开电池。不知这样做能不能避开UBEC可能的供电波峰,对降低损坏TPS79133的几率有没有实际意思?

网友:
学习了,本来想买一个开关电源做电源输入来着,这次看来还是算了

网友:
MIC5219-3.3(LG33,SOT23-5封装)这个IC会影响到控的接收信号吗?

网友:
学习了,一定注意,顺带求问,用电流电压模块 如何区别好坏

网友:
给眼神差的魔友大字

1、  在新发布的APM2.8的电路图中,3.3V的LDO降稳压模块标注使用了MIC5219-3.3(LG33,SOT23-5封装)这个IC,经最新测试发现,这个IC虽然有500mA的输出能力以及-20V至+20V超宽输入电压,但是它的输出电流噪声较大,以至输出纹波也较大,甚至对输入电源造成干扰,纹波频率会干扰数传通讯,所以请不要使用MIC5219-3.3这个型号的IC。当初3DR把2.5升级成2.52,最大的区别就是把3.3V模块MIC5219-3V3(封装不同,MLF6封装)换成了TPS79133,应该就是基于这方面的考量!
2、  提请使用APM2.52、2.6版的模友注意,请使用优质5V-UBEC电源进行供电,包括单独的UBEC模块、带UBEC的电调以及带UBEC输出的电流计。在APM2.52以及2.6中,3.3V模块使用的TPS79133,电流噪声超低,性能优异,但是输出能力只有100mA,这还不关键,关键是它的输入电压范围太窄,输入范围是-0.3V至6V,如果你的APM的UBEC电源上电或者断电瞬间存在较大的脉冲电压或者反锋电压,都有可能击穿损坏TPS79133,包括APM外接感性负载,例如舵机之类,断电的瞬间反锋都容易击穿79133。
近日免费帮修收到了多块APM2.52、2.6的维修请求,其中大部分都是3.3V电源问题,
       TPS79133损坏后的症状如下:
一、TPS79133自保护,当79133由于某些原因出现自保护时,陀螺仪失效,APM连接MP会提示Bad Gyro Health故障,由于自保护是暂时的,APM重新上电后,此故障可以消失,如果出现这种间歇性陀螺仪故障情况,就要非常注意你的UBEC电源了;
二、TPS79133击穿,直接5V输出。79133出现这种故障时,MP仍旧可以连接,但是MP屏幕上会始终提示Bad Gyro Health(陀螺仪故障),此故障只能更换79133;
三、TPS79133损坏无输出,出现此问题时,MP将不能连接,因为MP连接使用Mavlink协议需要读取陀螺仪等传感器数据包,收不到陀螺仪数据包会提示数据包接收错误,当出现数据包接收错误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你的79133是否已经损坏了。
当前条件下,2.52及2.6的79133模块没有完美的原焊盘替代芯片可以直接替代,所以只能建议你对APM供电时:
一、使用优质的UBEC电源,特别是要注意一些开关型的UBEC电源,开关型电源是一种脉冲型输出电源,输出电压取决于脉宽,最终输出的稳定性取决于输出滤波电容,如果滤波电容性能不优,脉冲电压就有可以灌到APM上,特别是上电断电瞬间;
二、给APM电源输入端加一个100uF以上的电容和增加一个续流肖特基二极管,防止反锋电压对TPS79133的冲击;
三、有条件的话,对于3S以上电池供电的系统,使用二级稳压供电方案,第一级使用可调型DC-DC模块将电压调到9V以下,第二级使用7805进行二级稳压保护,有时候最简单的反而是最稳定的。
关于这个79133的问题,APM的官方论坛也给出过一些回应,也提供了一些参考办法,详情链接:http://diydrones.com/forum/topics/ac3-1-rc5-spi-speed-problem
其实根据TPS79133的官方手册,79133主要是针对手机、掌上电脑等移动终端的应用,那类设备一般都是3.7V或者7.4V的低电压,不怎么适合飞行器这动辄十几伏的应用环境,而且包含了很多感性负责,比如电机、舵机等,所以一定要做好周全的保护。
最后在这里特别感谢下我们尊敬的泡泡大师的测试

网友:
用谢谢分享
好盈天行者40A 无刷电子调速器
供电 算是优质5V-UBEC电源进行供电吗?

网友:
楼主是学电子的吗?求加好友讨论学习

网友:
好帖,谢谢楼主无私分享!
看来自己的APM2.5无端抽风炸鸡的罪魁祸首终于有了眉目了!

网友:
楼主看看这个芯片行不,CAT6219,这个是500mA的。

网友:
不懂,还是谢谢分享喇~

网友:
我现在用的的是APM的电压电流检测模块(自带UBEC输出)的,不知道是否也要注意这个问题?就是下面这款。

网友(2014-06-03):
感謝好文!....... 因為是一篇好文 ..... 頂一個,讃一個,必須的!!

网友:
昨天就烧了3.3,换了个asm1117-3.3,800ma,有本事把它也烧了

网友:
有道理,喜欢钻研的都是好同志!!

网友:
还没有看到能比较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期待.......

网友:
用单独的电池给飞控供电是否可行?

网友:
那用线性稳压bec供电就好了,单接收飞控用不了多小电

网友(2014-11-18):
看来还是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啊。。。

网友:
恩  这个一直是个头疼的问题  无端抽风很可能是3.3V电压不稳定 陀螺仪抽风了。还是弄个线性的UBEC可靠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