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微单航拍测试

楼主(2014-03-24):
大伙来给点意见哦。。。感觉索尼的机器拍出来焦点不实哦 ,总是跑焦。。。 快门80   光圈8  感光100   标头16-50

网友:
截图就这样

网友:
是不是没调试好啊  效果看着一般

网友:
备用!期待楼下回答

网友A:
快门速度 80 好像不够抵消飞行的震动吧? 可以把 ISO 上调至200, 尽量把快门大於100或以上, 既然要拍风景, 把对焦设做手动对在无限远吧

网友:
好看  清晰  大气  不错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楼主:
据说这个机器拍照片还是很吊的  但是拍是视频对焦速度就很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门速度 80 好像不够抵消飞行的震动吧? 可以把 ISO 上调至200, 尽量把快门大於100或以上, 既然要拍风景,  ...

我设置在快门80  光圈7.0  感光100  自动对焦  偏振镜也没有加    感觉太不行了 直接爆掉哈    后来直接就全自动了  拍出来也理想  求指教 我现在飞机也很稳    云台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据说这个机器拍照片还是很吊的  但是拍是视频对焦速度就很烂了

http://bbs.photofans.cn/thread-660440-1-1.html 这是我用5N拍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photofans.cn/thread-660440-1-1.html 这是我用5N拍的照片

有没有加ND8

网友:
什么镜也没加

楼主:
直接挂上去就飞的???

楼主:
这个是视频的截图还是上去拍的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视频的截图还是上去拍的照片???

舵机云台,是照片,不是截图。

网友C:
为什么用舵机云台呢?

网友D(2014-07-14):
请问索尼微单如何启动快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索尼微单如何启动快门?

遥控器上有一个通道控制拍照、摄像、停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遥控器上有一个通道控制拍照、摄像、停止

还要给相机加舵机,控制相机快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要给相机加舵机,控制相机快门?

不是的,将相机拍摄模式设置为“遥控器”,通过快门线无线控制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是的,将相机拍摄模式设置为“遥控器”,通过快门线无线控制的。

好像A5000没有快门线插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A5000没有快门线插口。

快门线不是插在相机上的,是插在遥控器接收机上的,遥控器接收机收到遥控指令,产生脉冲信号,相机做出摄像或拍照操作

网友:
定焦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用舵机云台呢?

舵机云台轻啊。

网友:
挺清楚的

网友:
上点视频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