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大神教诲飞越zyx系统设置问题!!!

楼主(2014-03-24):
飞越ZYX系统设置到倾斜盘类型设置黄灯就不停闪烁,无法进行设置了,而且说明是用副翼摇杆进行设置,而我的遥控需要用油门加减来选择,是不是信号线接错了。

楼主:
靠天靠地靠谁都不好使,还是要靠自己!终于把小姨子制服啦。

网友A(2014-08-23):
朋友,能咨询你ZYX三轴,应该如何连接接收器吗? 我是8通道的天地飞9,但怎么接都是蓝灯闪。 应该如何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能咨询你ZYX三轴,应该如何连接接收器吗? 我是8通道的天地飞9,但怎么接都是蓝灯闪。 应该如何接?
...

开通遥控之后ZYX先自检,自检过后就是预备接收指令或者正常运行,我也是好长时间不玩了,详细的情况我得看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