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折腾3A电调了~

楼主(2014-03-24):
有3个问题
1、在不叠MOS的情况下 价格都一样的情况下 DYS3A和DP3A那个更好?
2、DYS3A刷DP3A的没问题吗?
3、DYS3A有谁叠过MOS?能否图解下?

网友A:
我叠过 主要就是注意 区分一下 n沟 和p沟 别弄反了就可以了 输出端(也就是靠近电机)用N沟 靠近信号单元输入的那端用P沟
详细 大神推荐用 DMN2041(N沟道)和DMP2035(P沟道)
用的是淘宝最便宜的那种30元的样子黑色的 刷的是 dp3A

网友B:
不明觉厉

网友C:
搜suv大大的帖子。讲得痕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suv大大的帖子。讲得痕详细
帖子看过 但还是有一些问题要咨询 不过还好有
cappuccinojp
的帮忙 真心感谢他帮我解决了很多问题

网友A:
等你弄好 发给帖子看看 我手头也有 4个2克无刷电机和3A 电调 原本打算改 九鹰的那款四轴 最后发觉 拉力不够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