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三合板强度够不够?

楼主(2014-03-24):
原本是电动的,现在改油了,暴力点我怕会折翼,对不?5mm的

网友:
完全够了

网友:
用碳棒吧

网友:
换碳管吧

网友A:
这啥飞机 lz给个连接!谢谢

楼主:
我还是加点碳片辅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啥飞机 lz给个连接!谢谢

敏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是加点碳片辅助一下

这款机机的翅膀带上反角,个人认为加不加碳杆或碳片,强度还是够的。在粘合翅膀的时候,你在机翼下面用宽的玻纤胶带打2-3条较长的粘上就行。

网友:
完全够了,有碳杆还有木条,没问题的,油动也没暴力到哪去

网友:
你们的手艺都这么好